51单片机学习:利用ADC0804模数转换器采集电压

楼主(2017-02-09):
电位器调节待检测电压值,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代码大多从书上搬过来的,书上例5.3.1要求前3个数码管显示AD转换后的8位数字量(即0~255)
我这里让前4个数码管显示具体电压值,比如1.35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Y51.H"

    void initSMG()      //数码管初始化信息
    {
        //上电时,都为高电平
        P0=0xff;
        wela=open;
        P0=0xff;
        wela=lock;

        P0=0;
        dula=open;
        P0=0;
        dula=lock;
    }

    void ADC0804_csToLow()  //cs置低电平
    {
        wela=open;  //打开锁存器
        P0=0x7f;        //锁存器最高位送0,也就是CSAD置0
        wela=lock;
    }

    void ADC0804_startConvert() //P3.6口是wr,由高到底,再拉高后,ad开始转换
    {
        adwr=high;  //虽然原本就是高的,但我们要养成好习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_nop_();
        adwr=low;   //wr置低后,过小会后AD内部开始执行转换,转换完成后INTR自动置低触发中断
        _nop_();
        adwr=high;
        //由于我们用的不是150pF电容,而是104pF,所以转换比较慢,在调用本函数后最好延时10毫秒以上
    }

    uint8 ADC0804_readResult()  //读转换结果
    {
        uint8 result=0;
        //延时一会儿,转换就完成了,由于我们将INTR和CS都拉低了,直接操作RD后就可以读了
        P1=0xff;    //防止由于转换未完成原因引起的误读
        adrd=high;
        _nop_();
        adrd=low; //rd置低电平后数据总线P1口得到数据,并由led显示现象
        _nop_();
        result=P1;
        adrd=high;
        //读完以后,如果ad芯片不用了,就把cs拉高,注销片选
        return result;
    }

    void show(uint8 value)   //基准电压是2.5V 为了计算方便扩大到2500
    {
        uint16 temp=value*(2500/255.0); //扩大到4位整数,小数点另外附加显示
        uint8 oneWela,twoWela,threeWela,fourWela; //oneWela是最左边的数码管
        oneWela=temp/1000;
        twoWela=temp%1000/100;
        threeWela=temp%100/10;
        fourWela=temp%10;
        displaySMG(oneWela,twoWela,threeWela,fourWela,dark,dark,dotTable[1]); //最左边的数码管显示小数点
    }

    void main()
    {

        uchar i=0;
        uchar adTemp=0;
        initSMG();          //数码管数据初始化
        ADC0804_csToLow();   //cs置低
        while(1)
        {
            ADC0804_startConvert(); //开始将电压数据转换成数字信号
            for(i=5;i>0;i--)   //主要是延时一段时间,让ad完成转换
            {
                delayms(1);
                show(adTemp);   //延时的时候,数码管继续动态显示
            }
            adTemp=ADC0804_readResult(); //读取数据
            show(adTemp);
        }
    }

    #ifndef _MY51_H_
    #define _MY51_H_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float                   float32  ;
    typedef double              double64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WINDOWS的windef.h里面是这么定义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windows中定义BOOL为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bool是c++的内置类型

    #define TRUE     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false    0

    #define open     1    //open和close用于 标志打开和关闭状态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CLOSE    0
    #define lock     0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op     0
    #define STOP     0
    #define keyDown  0
    #define keyUp    1
    #define gnd       0  //接地
    #define GND       0  //接地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yes     1
    #define YES     1
    #define no      0
    #define NO      0

    sbit dula =P2^6;  //段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笔段
    sbit wela =P2^7;  //位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位置

    #define led P1    //灯总线控制
    sbit led0=P1^0;   //8个led灯,阴极送低电平点亮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keyS2=P3^4;    //4个独立按键
    sbit keyS3=P3^5;
    sbit keyS4=P3^6;
    sbit keyS5=P3^7;

    sbit csda=P3^2;  //DAC0832模数转换cs口
    sbit adwr=P3^6; //ADC0804这个同DAC0832
    sbit dawr=P3^6;
    sbit adrd=P3^7;  //ADC0804
    sbit beep=P2^3;  //蜂鸣器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uint8 two,uint8 three,uint8 four,uint8 five,uint8 six,uint8 dot);
    void delayms(uint16 ms);
    void T0_Work();

    void delayms(uint16 ms)  //软延时函数
    {
        uint16 i,j;
        for(i=ms;i>0;i--)
        {
            for(j=113;j>0;j--)
            {}
        }
    }
    ///////////////////////////////////////////////////////////////////////////
    #define dark    0x11  //在段中,0x11是第17号元素,为0是低电平,数码管不亮
    #define dotDark 0xff //小数点全暗时
    uint8 code table[]= {           //0~F外加小数点和空输出的数码管编码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 0 1 2 3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 4 5 6 7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 8 9 A B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 C D E F
        0x80 , 0x00 ,0x40           // . 空  负号    空时是第0x11号也就是第17号元素
     };

    uint8 dotTable[]={         //小数点位置
        0xff ,                 //全暗
        0xfe , 0xfd , 0xfb ,   //1 2 3
        0xf7 , 0xef , 0xdf     //4 5 6
    };
    /////////////////////////////////////////////////////////////////////////////
    uint8   TH0Cout=0 ;     //初值
    uint8   TL0Cout=0 ;
    uint16  T0IntCout=0;     //中断计数
    uint16  T0IntCountAll=0; //(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bool    bT0Delay=false;  //使用延时函数标志,初始未用
    bool    bT0Over=false;   //中断处理函数执行结果之一

    void startT0(uint32 ms)  //开启定时器
    {
        float32     t=ms/1000.0;                 //定时时间
        double64    fox =11.0592*(pow(10,6));   //晶振频率
        uint32      N=(t*fox)/12 ;               //定时器总计数值

        TH0Cout =(65536-N%65536)/256;        //装入计时值零头计数初值
        TL0Cout =(65536-N%65536)%256;
        T0IntCountAll=(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TMOD=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EA =open;   //打开总中断
        ET0=open;   //打开定时器中断

        TH0=TH0Cout;  //定时器装入初值
        TL0=TL0Cout;
        TR0=start;   //启动定时器
    }

    void delayT0(uint32 ms)     //硬延时函数,自己乱写的不好用,求指点
    {
        startT0(ms);                //启动定时器
        bT0Delay=true;          //告诉T0定时器,起用延时模式
        while(bT0Over==false);  //时间没到的话继续检测
        bT0Over=false;              //时间到了,让标志复位
    }

    void T0_times() interrupt 1 //T0定时器中断函数
    {
        T0IntCout++;
        if(T0IntCout==T0IntCountAll)  //达到总中断次数值
        {
            T0IntCout=0;         //中断次数清零,重新计时
            bT0Over=true;     //时间真的到了
            if(bT0Delay)        //本次中断是用来延时的吗
            {
                TR0=stop;        //如果是由延时函数开启T0的话,关闭T0
                return;
            }

            TH0=TH0Cout;        //循环定时的话要重装初值,每次定时1秒,重装一次
            TL0=TL0Cout;
            T0_Work();          //工作函数
        }
    }

    ////////////////////////////////////////////////////////////////////////////////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Wela,uint8 twoWela,uint8 threeWela,uint8 fourWela,uint8 fiveWela,uint8 sixWela,uint8 dot)
    {
        //控制6位数码管显示函数,不显示的位用参数dark,保留ADC0804的片选信号
        uint8 csadState=0x80&P0;                //提取最高位,即ADC0804的片选信号
        uint8 tempP0=((csadState==0)?0x7f:0xff); //数码管位选初始信号,阴极全置高电平
        P0=tempP0;      //0x7f表示数码管不亮,同时ADC0804片选有效
        wela=1;         //注:wela和dula上电默认为1
        P0=tempP0;
        wela=0;

        P0=0;               //由于数码管是共阴极的,阳极送低电平,灯不亮,防止灯误亮
        dula=1;
        P0=0;
        dula=0;             //段选数据清空并锁定
    //////////////////////////oneWela
        {  //消除叠影,数码管阴极置高电平,并锁存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低电平送到数码管阳极,避免数码管误亮
        dula=1;
        P0=table[oneWela]|((0x01&dot)?0x00:0x80);   //送段数据,叠加小数点的显示
        dula=0;

        P0=tempP0;          //送位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并保持csad信号
        wela=1;
        P0=tempP0 & 0xfe;   //0111 1110最高位是AD片选,低6位是数码管位选,低电平有效
        wela=0;
        delayms(2);

    /////////////////////////twoWela
        {  //消除叠影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dula=1;
        P0=table[twoWela]|((0x02&dot)?0x00:0x80);
        dula=0;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 0xfd;    //0111 1101
        wela=0;
        delayms(2);

    /////////////////////////threeWela
        {  //消除叠影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dula=1;
        P0=table[threeWela]|((0x04&dot)?0x00:0x80);
        dula=0;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 0xfb;    //0111 1011
        wela=0;
        delayms(2);

    /////////////////////////fourWela
        {  //消除叠影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dula=1;
        P0=table[fourWela]|((0x08&dot)?0x00:0x80);
        dula=0;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 0xf7;   //0111 0111
        wela=0;
        delayms(2);

    /////////////////////////fiveWela
        {  //消除叠影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dula=1;
        P0=table[fiveWela]|((0x10&dot)?0x00:0x80);
        dula=0;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 0xef;       //0110 1111
        wela=0;
        delayms(2);

    /////////////////////////sixWela
        {  //消除叠影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wela=0;
        }
        P0=0;
        dula=1;
        P0=table[sixWela]|((0x20&dot)?0x00:0x80);
        dula=0;

        P0=tempP0;
        wela=1;
        P0=tempP0 & 0xdf;   //0101 1111
        wela=0;
        delayms(2);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