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4*4矩阵键盘与可对时电子钟

楼主(2017-02-09):
今天学习了下矩阵键盘,
4*4,  分别代表0~F这16个数字
我们按了哪个键就显示到数码管上

看完郭老师讲解原理后就自己动手写了,郁闷的是
在keil软件中,我在switch-case语句中 少了个冒号,竟然编译通过!
结果当然不正确了,然后我再keil中调试代码,那更郁闷了,P3口在扫描到第2行键盘时就
会复位成0xff,怎么赋值都没用,其实是没写冒号啊!

调了半天都不行,最后不得不将STC89C52RC换上仿真芯片SST89E516,在线调试后才发现的错误,
然后参考书上的代码才调试成功的,表示无语~~~

mark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Y51.H"

    void showKey(uint8 num); //静态显示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showKey(18);    //初始显示的是6个负号
        while(1)
        {   //循环检测
            keyScan();
        }
    }

    void showKey(uint8 num)
    {
        P0=0xc0;        //11000000 打开6个数码管
        wela=open;
        wela=lock;

        P0=table[num];
        dula=1;
        dula=0;
    }
    void keyScan()
    {
        uint8 num=0;                 //定义显示的数字
        uint8 temp=0;                //P3口回读信息
        uint8 i=0;                      //定义矩阵键盘行号索引
        for(i=0; i<4;i++)           //共4行
        {
            P3=_crol_(0xfe,i);      //扫描的行索引号,从第0行到第3行
            temp=P3;                  //读取P3口
            temp=temp&0xf0;         //提取高4位
            if(temp!=0xf0)          //按键了
            {
                delayms(5);          //消抖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真的按键了
                {
                    switch(temp)
                    {
                        case  0xe0:         //1110 0000
                        {
                            num=0+4*i;
                            break;
                        }
                        case  0xd0:         //1101 0000
                        {
                            num=1+4*i;
                            break;
                        }
                        case  0xb0:         //1011 0000
                        {
                            num=2+4*i;
                            break;
                        }
                        case  0x70:         //0111 0000
                        {
                            num=3+4*i;
                            break;
                        }
                        default:
                        {
                            num=18;         //18号索引是负号
                            led7=0;           // 按了不该按的指示灯
                            break;
                        }

                    }
                    while(1)    //松开按键检测
                    {
                        temp=P3;               //读取P3口
                        temp=temp&0xf0;   //提取高4位
                        if(temp==0xf0)      //松开按键了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真的松开键盘了
                            {
                                break;
                            }
                        }
                    }
                    showKey(num);   //静态显示按键
                }
            }
        }
    }
    void T0_Work()  //T0定时器调用的工作函数
    {

    }

    #ifndef _MY51_H_
    #define _MY51_H_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float                   float32  ;
    typedef double              double64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WINDOWS的windef.h里面是这么定义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windows中定义BOOL为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bool是c++的内置类型

    #define TRUE     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false    0

    #define open     1    //open和close用于 标志打开和关闭状态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CLOSE    0
    #define lock     0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op     0
    #define STOP     0
    #define keyDown  0
    #define keyUp    1

    sbit dula =P2^6;  //段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笔段
    sbit wela =P2^7;  //位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位置

    #define led P1    //灯总线控制
    sbit led0=P1^0;   //8个led灯,阴极送低电平点亮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keyS2=P3^4;    //4个独立按键
    sbit keyS3=P3^5;
    sbit keyS4=P3^6;
    sbit keyS5=P3^7;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uint8 two,uint8 three,uint8 four,uint8 five,uint8 six,uint8 dot);
    void delayms(uint16 ms);
    void T0_Work();

    void delayms(uint16 ms)  //软延时函数
    {
        uint16 i,j;
        for(i=ms;i>0;i--)
        {
            for(j=113;j>0;j--)
            {}
        }
    }
    ///////////////////////////////////////////////////////////////////////////
    #define dark    0x11  //在段中,0x11是第17号元素,为0是低电平,数码管不亮
    #define dotDark 0xff //小数点全暗时
    uint8 code table[]= {           //0~F外加小数点和空输出的数码管编码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 0 1 2 3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 4 5 6 7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 8 9 A B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 C D E F
     0x80 , 0x00 ,0x40              // . 空  负号      空时是第0x11号也就是第17号元素
     };

    /////////////////////////////////////////////////////////////////////////////
    uint8   TH0Cout=0 ;     //初值
    uint8   TL0Cout=0 ;
    uint16  T0IntCout=0;     //中断计数
    uint16  T0IntCountAll=0; //(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bool    bT0Delay=false;  //使用延时函数标志,初始未用
    bool    bT0Over=false;   //中断处理函数执行结果之一

    void startT0(uint32 ms)  //开启定时器
    {
        float32     t=ms/1000.0;                 //定时时间
        double64    fox =11.0592*(pow(10,6));   //晶振频率
        uint32      N=(t*fox)/12 ;               //定时器总计数值

        TH0Cout =(65536-N%65536)/256;        //装入计时值零头计数初值
        TL0Cout =(65536-N%65536)%256;
        T0IntCountAll=(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TMOD=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EA =open;   //打开总中断
        ET0=open;   //打开定时器中断

        TH0=TH0Cout;  //定时器装入初值
        TL0=TL0Cout;
        TR0=start;   //启动定时器
    }

    void delayT0(uint32 ms)     //硬延时函数,自己乱写的不好用,求指点
    {
        startT0(ms);                //启动定时器
        bT0Delay=true;          //告诉T0定时器,起用延时模式
        while(bT0Over==false);  //时间没到的话继续检测
        bT0Over=false;              //时间到了,让标志复位
    }

    void T0_times() interrupt 1 //T0定时器中断函数
    {
        T0IntCout++;
        if(T0IntCout==T0IntCountAll)  //达到总中断次数值
        {
            T0IntCout=0;         //中断次数清零,重新计时
            bT0Over=true;     //时间真的到了
            if(bT0Delay)        //本次中断是用来延时的吗
            {
                TR0=stop;        //如果是由延时函数开启T0的话,关闭T0
                return;
            }

            TH0=TH0Cout;        //循环定时的话要重装初值,每次定时1秒,重装一次
            TL0=TL0Cout;
            T0_Work();          //工作函数
        }
    }

    ////////////////////////////////////////////////////////////////////////////////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Wela,uint8 twoWela,uint8 threeWela,uint8 fourWela,uint8 fiveWela,uint8 sixWela,uint8 dot)
    {       //控制6位数码管显示函数,不显示的位用参数 dark
            P0=0;
            dula=1;
            dula=0;  //段选数据清空并锁定
    //////////////////////////
            P0=0xff; //送位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
            wela=1;
            P0=0xfe;
            wela=0;

            P0=0;   //低电平输到数码管阳极,避免数码管吴亮
          dula=1;
            P0=table[oneWela]|((0x01&dot)?0x00:0x80);   //送段数据,使用小数点显示标志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P0=0;
            dula=1;
            P0=table[twoWela]|((0x02&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P0=0;
            dula=1;
            P0=table[threeWela]|((0x04&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P0=0;
            dula=1;
            P0=table[fourWela]|((0x08&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P0=0;
            dula=1;
            P0=table[fiveWela]|((0x10&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P0=0;
            dula=1;
            P0=table[sixWela]|((0x20&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endif

楼主:
51单片机学习笔记:可对时电子钟
本篇是对上一篇的改进,昨天学习了第4章 中的独立键盘的使用
独立键盘拥有自己独有的IO口,所以比较简单,我上一篇写的电子钟程序只能烧程序对时,
不能手动按键对时,这肯定是最差劲的做法,所以学习了按键之后,就立马动手改进我的电子钟了
同时改进了数码管小数点的显示,消除了叠影

使用芯片STC89C52RC, 2个锁存器
6个带小数点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一个24时制时钟
没有时钟芯片,所以掉电后时间会复位
原理图为TX-1C开发板

==============================
最终显示的<时.分.秒>是 16.31.37  形式

使用3个按键,  S2  S3   S5
其中S2和S3是加减数值,S5是切换对时状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Y51.H"

    void show();
    int8  shi=22;   //初识时间22:45:00  按S5键进入对时模式
    int8  fen=45;
    int8  miao=0;
    uint8  timeFlag=0;//0计时模式,1校对时钟,2校对分钟,3校对秒钟
    void main()
    {
        startT0(1000);  //开始定时器
        while(1)
        {
            show();     //送入数码管显示
            if(keyS5==keyDown) //按下S5键
            {
                delayms(5);//消抖处理
                if(keyS5==keyDown)
                {
                    while(1)
                    {
                        show();
                        if(keyS5==keyUp)//放开按钮
                        {
                            delayms(5); //消抖处理
                            if(keyS5==keyUp)
                            {
                                break;
                            }
                        }
                    }
                    timeFlag=(++timeFlag)%4; //按S5键进行状态切换
                    while(timeFlag)
                    {
                        if(timeFlag==1)
                        {
                            led=0xff;
                            led7=0;       //进入对时钟模式,且打开7号指示灯
                        }
                        else if(timeFlag==2)
                        {
                             led=0xff;
                             led5=0;     //进入校对分钟模式,且打开5号指示灯
                        }
                        else if(timeFlag==3)
                        {
                             led=0xff;
                             led3=0;     //进入校对秒钟模式,且打开3号指示灯
                        }

                        show();         //刷新数码管
                        if(keyS2==keyDown)//S2和S3用于调整数值,加减运算
                        {
                            delayms(5);//消抖处理
                            if(keyS2==keyDown)
                            {
                                if(timeFlag==1)
                                {
                                    shi--;
                                    if(shi<0)
                                    {
                                        shi=23;
                                    }
                                }
                                else if(timeFlag==2)
                                {
                                    fen--;
                                    if(fen<0)
                                    {
                                        fen=59;
                                    }
                                }
                                else if(timeFlag==3)
                                {
                                    miao--;
                                    if(miao<0)
                                    {
                                        miao=59;
                                    }
                                }
                                while(1)
                                {
                                    show(); //就算S2键被按着,也要刷新数码管
                                    if(keyS2==keyUp)
                                    {
                                        delayms(10);
                                        if(keyS2==keyUp)
                                        {
                                            break;
                                        }
                                    }
                                }

                            }
                        }

                        if(keyS3==keyDown)
                        {
                            delayms(5);//消抖处理
                            if(keyS3==keyDown)
                            {
                                if(timeFlag==1)
                                {
                                    shi++;
                                    if(shi>23)
                                    {
                                        shi=0;
                                    }
                                }
                                else if(timeFlag==2)
                                {
                                    fen++;
                                    if(fen>59)
                                    {
                                        fen=0;
                                    }
                                }
                                else if(timeFlag==3)
                                {
                                    miao++;
                                    if(miao>59)
                                    {
                                        miao=0;
                                    }
                                }
                                while(1)
                                {
                                    show();
                                    if(keyS3==keyUp)
                                    {
                                        delayms(5);
                                        if(keyS3==keyUp)
                                        {
                                            break;
                                        }
                                    }
                                }

                            }
                        }

                        if(keyS5==keyDown)
                        {
                            delayms(5);//消抖处理
                            if(keyS5==keyDown)
                            {
                                timeFlag=(++timeFlag)%4;//按S5键切换状态
                                while(1)
                                {
                                    show();
                                    if(keyS5==keyUp)
                                    {
                                        delayms(5);
                                        if(keyS5==keyUp)
                                        {
                                            break;
                                        }
                                    }
                                }
                            }
                        }
                    }
                    led=0xff;  //对时结束,指示灯灭
                }
            }
        }
    }

    void show()  //显示时钟
    {
        uint8 oneWela,twoWela,threeWela,foreWela,fiveWela,sixWela; //oneWela是最左边的数码管
        sixWela =miao%10;
        fiveWela=miao/10;
        foreWela=fen%10;
        threeWela=fen/10;
        twoWela=shi%10;
        oneWela=shi/10;
        displaySMG(oneWela,twoWela,threeWela,foreWela,fiveWela,sixWela,0xf5); //0xf5是小数点的位置
    }

    void T0_Work()  //T0定时器调用的工作函数
    {
       miao++;
        if(miao>59)
        {
            miao=0;
            fen++;
        }

        if(fen>59)
        {
            fen=0;
            shi++;
        }

        if(shi>23)
        {
            shi=0;
        }
    }

#ifndef _MY51_H_
#define _MY51_H_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int                 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typedef float                   float32  ;
typedef double              double64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WINDOWS的windef.h里面是这么定义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windows中定义BOOL为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bool是c++的内置类型

#define TRUE     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false    0

#define open     1    //open和close用于 标志打开和关闭状态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CLOSE    0
#define lock     0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op     0
#define STOP     0
#define keyDown  0
#define keyUp    1

sbit dula =P2^6;  //段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笔段
sbit wela =P2^7;  //位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位置

#define led P1    //灯总线控制
sbit led0=P1^0;   //8个led灯,阴极送低电平点亮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keyS2=P3^4;    //4个独立按键
sbit keyS3=P3^5;
sbit keyS4=P3^6;
sbit keyS5=P3^7;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uint8 two,uint8 three,uint8 four,uint8 five,uint8 six,uint8 dot);
void delayms(uint16 ms);
void T0_Work();

void delayms(uint16 ms)  //软延时函数
{
    uint16 i,j;
    for(i=ms;i>0;i--)
    {
        for(j=113;j>0;j--)
        {}
    }
}
///////////////////////////////////////////////////////////////////////////
#define dark    0x11  //在段中,0x11是第17号元素,为0是低电平,数码管不亮
#define dotDark 0xff //小数点全暗时
uint8 code table[]= {           //0~F外加小数点和空输出的数码管编码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 0 1 2 3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 4 5 6 7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 8 9 A B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 C D E F
0x80 , 0x00                 // . 空     空时是第0x11号也就是第17号元素
};

/////////////////////////////////////////////////////////////////////////////
uint8   TH0Cout=0 ;     //初值
uint8   TL0Cout=0 ;
uint16  T0IntCout=0;     //中断计数
uint16  T0IntCountAll=0; //(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bool    bT0Delay=false;  //使用延时函数标志,初始未用
bool    bT0Over=false;   //中断处理函数执行结果之一

void startT0(uint32 ms)  //开启定时器
{
    float32     t=ms/1000.0;                 //定时时间
    double64    fox =11.0592*(pow(10,6));   //晶振频率
    uint32      N=(t*fox)/12 ;               //定时器总计数值

    TH0Cout =(65536-N%65536)/256;        //装入计时值零头计数初值
    TL0Cout =(65536-N%65536)%256;
    T0IntCountAll=(N-1)/65536+1;             //总中断次数
    TMOD=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EA =open;   //打开总中断
    ET0=open;   //打开定时器中断

    TH0=TH0Cout;  //定时器装入初值
    TL0=TL0Cout;
    TR0=start;   //启动定时器
}

void delayT0(uint32 ms)     //硬延时函数,自己乱写的不好用,求指点
{
    startT0(ms);                //启动定时器
    bT0Delay=true;          //告诉T0定时器,起用延时模式
    while(bT0Over==false);  //时间没到的话继续检测
    bT0Over=false;              //时间到了,让标志复位
}

void T0_times() interrupt 1 //T0定时器中断函数
{
    T0IntCout++;
    if(T0IntCout==T0IntCountAll)  //达到总中断次数值
    {
        T0IntCout=0;         //中断次数清零,重新计时
        bT0Over=true;     //时间真的到了
        if(bT0Delay)        //本次中断是用来延时的吗
        {
            TR0=stop;        //如果是由延时函数开启T0的话,关闭T0
            return;
        }

        TH0=TH0Cout;        //循环定时的话要重装初值,每次定时1秒,重装一次
        TL0=TL0Cout;
        T0_Work();          //工作函数
    }
}

////////////////////////////////////////////////////////////////////////////////
void displaySMG(uint8 oneWela,uint8 twoWela,uint8 threeWela,uint8 fourWela,uint8 fiveWela,uint8 sixWela,uint8 dot)
{       //控制6位数码管显示函数,不显示的位用参数 dark
        P0=0;
        dula=1;
        dula=0;  //段选数据清空并锁定
//////////////////////////
        P0=0xff; //送位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
        wela=1;
        P0=0xfe;
        wela=0;

        P0=0;   //低电平输到数码管阳极,避免数码管吴亮
      dula=1;
        P0=table[oneWela]|((0x01&dot)?0x00:0x80);   //送段数据,小数点可选显示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P0=0;
        dula=1;
        P0=table[twoWela]|((0x02&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P0=0;
        dula=1;
        P0=table[threeWela]|((0x04&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P0=0;
        dula=1;
        P0=table[fourWela]|((0x08&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P0=0;
        dula=1;
        P0=table[fiveWela]|((0x10&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P0=0;
        dula=1;
        P0=table[sixWela]|((0x20&dot)?0x00:0x80);
        dula=0;
        delayms(2);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