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RCC时钟实验

楼主(2017-02-09):
//STM32F103RBT6,包含的启动代码是 STM32F10x.s
#include "mytype.h"

//GPIOA8是   LED0
#define GPIOA_CRL    (*(vu32*)(0x40000000+0x10000+0x0800+0x0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define GPIOA_CRH    (*(vu32*)(0x40000000+0x10000+0x0800+0x04))
#define GPIOA_IDR    (*(vu32*)(0x40000000+0x10000+0x0800+0x08))
#define GPIOA_ODR    (*(vu32*)(0x40000000+0x10000+0x0800+0x0C))
#define PERIPH_BASE           ((u32)0x40000000)         //外设基址
#define 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APB1总线上的外设基址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20000)   //AHB总线外设基址
#define FLASH_R_BASE          (AHBPERIPH_BASE + 0x2000) //flash相关寄存器基址
#define FLASH_ACR    (*(vu32*)(FLASH_R_BASE+0x00))//闪存控制0x40000000+0x20000+0x2000+0x00
#define RCC_BASE     (AHBPERIPH_BASE + 0x1000)          //0x40000000+0x20000+0x1000
#define RCC          ((RCC_TypeDef*)RCC_BASE)           //时钟相关

typedef struct
{                   //偏移,寄存器名称
  vu32 CR;          //0x00,时钟控制
  vu32 CFGR;        //0x04,时钟配置
  vu32 CIR;         //0x08,时钟中断
  vu32 APB2RSTR;    //0x0c,APB2外设复位
  vu32 APB1RSTR;    //0x10,APB1外设复位
  vu32 AHBENR;      //0x14,AHB外设时钟使能
  vu32 APB2ENR;     //0x18,APB2外设时钟使能
  vu32 APB1ENR;     //0x1c,APB1外设时钟使能
  vu32 BDCR;        //0x20,备份域控制
  vu32 CSR;         //0x24,控制/状态
} RCC_TypeDef;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8M内部时钟的超级不精确的软延时,9倍频后延时是之前的9倍
{
    int j;
    while(i--)
    {
        for(j=0;j<1500;j++)
        {}
    }
}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时钟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temp=0;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检测第17位HSERDY为1表示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2;                             //抵消2个单位,参数匹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_ACR|=0x32;        //FLASH配2个等待周期,匹配72M系统时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设置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启用外部8M时钟,9倍频,即72M

    {   //GPOIA的led初始化
        RCC->APB2ENR= 1<<2;      //打开PA时钟,
        GPIOA_CRH &= 0XFFFFFFF0; //准备配置PA8 ,PA8是LED0
        GPIOA_CRH |= 0X00000003; //PA8 推挽输出
        GPIOA_ODR |= 1<<8;       //PA8 输出高,即先关闭led
    }

    while(1)
    {
            GPIOA_ODR=clBit(GPIOA_ODR,8); //第8位置0,点亮led
            delay(3000);                  //用一样的参数,和之前使用内部8M时钟的比较效果
            GPIOA_ODR=enBit(GPIOA_ODR,8); //第8位置1,熄灭led
            delay(3000);
    }
}

//目测led翻转速度差不多是原来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