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51单片机空闲与掉电模式应用

楼主(2017-02-09):
求助各位大神!!!
我完全按照郭天祥《51单片机C语言程序教程》例13.1.1的源程序编写下载后,数码管理论上从“00”开始递增,到“05”后变成只显示一个“5”。但我还没有用导线接入外部中断(INT0或INT1),没过几秒数码管重新从“06”开始计数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程序还需要进行什么修改吗?
我的开发板是STC89C52,清翔电子的,略有不同。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num;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char a,b,num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EX0=1;
        EX1=1;
        TR0=1;
        while(1)
        {
                if(num>=20)
                {
                        num=0;
                        num1++;
                        if(num1==6)
                        {
                                ET0=0;
                                PCON=0x01;
                        }
                        a=num1/10;
                        b=num1%10;
                }
                display(a,b);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PCON=0;
        ET0=1;
}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PCON=0;
        ET0=1;
}

网友A:
注意查看你开发板的原理图,特别是外部中断0和1的相应管脚,你没有自己触发,它自己就已经触发了,说明是你开发板的问题!

网友B(2017-09-09):
我用我的清翔开发板测试,正常运行了,(按照楼主意愿运行了)没有出现楼主所发现的问题。
建议楼主检查硬件以及其他问题。

网友C:
程序没有问题,是你的硬件导致的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