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如何利用51和GSM模块实现拨打电话远程控制

楼主(2017-02-09):
GSM模块和51一起可以实现短信控制继电器的开和关
现在想请教的问题是能否实现打电话也可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
类拟于10086的客服电话系统
用任意手机拨打GSM模块上的手机号码
电话自动接通 会有语音提示输入密码(用于身份验证 防止别人控制)
密码错误一定次数后自动挂断
密码正确则语音提示接下来的操作
可以查询继电器状态 可以控制任意一个继电器的通断
用到的模块器件
51单片机   GSM模块   MT8870解码模块  继电器模块   语音芯片

小弟请教  实现以上功能还需要哪些硬件?
需不需要语音芯片?
系统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一般来说GSM模块和51通信是通过串口,你所说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模块提供的资料来开发!

网友B(2017-09-27):
打电话怎样实现呀

网友B:
打电话怎么实现呀,

网友C(2020-03-01):
妙问连珠炮

网友D:
你这个功能 短信还有实现的可能,但是语音的话,电话接通以后,要进行语音识别,就比如摄像头把照片拍好以后,摄像头并不会进行这个图像处理,你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