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 1602液晶程序

楼主(2017-02-10):
那位大神帮我看看,我是个初学者,这个寒假才接触单片机,无意间看到这个很感兴趣,于是想做个制作出来。我搞这个程序搞两天了,在keil中编译老是出错,我都有点灰心了,出错的地方我也上网查了,还是没解决。想请这个论坛的大神帮帮忙,拜托了。哦,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能让这个程序能正常的在keil中完成编译。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Star1602.h>
#define CIRCLE  1.8   //宏定义 车轮的周长(这个要根据实际的车轮进行设置)
sbit Signal = P1^0;   //这里的Signal表示的是霍尔传感器的信号引脚
int m_second=0; //定义变量m_second,用来记录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loat speed=0.0 ;  //定义速度变量
float length=0.0 ;//定义路程变量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函数
TMOD = 0x01; //打开定时器0,并设定其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 256;
TL0=(65536-1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10ms中断一次
EA = 1;   //允许总中断
ET0 = 1;   //允许定时器0终端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大循环
{
    while(Signal); //等待霍尔传感器信号线拉低;
speed = CIRCLE *1000 / m_second ; //计算速度。
m_second = 0;   //计时清零
length +=  CIRCLE ; //路程加一个车轮周期
//第一行,显示速度
lcd_pos(0x0);  //设定液晶的写入位置为第一行第一格
lcd_wdat('S');
lcd_wdat('p');
lcd_wdat('e');
lcd_wdat('e');
lcd_wdat('d');
lcd_wdat(':');
lcd_wdat( (int)speed%10 );        //显示速度的整数部分
lcd_wdat( (int)(speed*10)%10 );   //显示速度的小数第一位
lcd_wdat( (int)(speed*100)%10 );   //显示速度的小数第二位
lcd_wdat('m');
lcd_wdat('/');
lcd_wdat('s');

        //第二行,显示里程
lcd_pos(0x80);  //设定液晶的写入位置为第二行第一格
lcd_wdat('L');
lcd_wdat('e');
lcd_wdat('n');
lcd_wdat('g');
lcd_wdat('t');
lcd_wdat('h');
lcd_wdat(':');
lcd_wdat(length /10000+0x30);    //显示里程的万位;
lcd_wdat(length %10000/1000+0x30);    //显示里程的千位;
lcd_wdat(length %1000/100+0x30);    //显示里程的百位;
lcd_wdat(length %100/10+0x30);    //显示里程的十位;
lcd_wdat(length %10+0x30);    //显示里程的个位;
lcd_wdat('m');
}

}
void  timer0_intt()  interrupt 1   //
{
TH0=(65536-10000)/ 256;
TL0=(65536-1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10ms中断一次
m_second += 10;  //因为中断每10毫秒一次,所以这里每次加10;
}

()1 Star1602.h
#ifndef __STAR1602_H__
#define __STAR1602_H__

sbit rs= P2^0;      //
sbit rw = P2^1;  //
sbit ep = P2^2;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设定液晶的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液晶写入字符
void  lcd_write_int(unsigned int x);     //液晶显示一个整形变量

#endif

附件2 Star1602.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
函数功能:LCD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5; i++);
}
}

/*****************************************************************************
函数功能:测试LCD忙碌状态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result
*****************************************************************************/
static bit lcd_bz()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delay(5);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写指令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cmd
出口参数:
*****************************************************************************/
static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0;
rw = 0;
ep = 0;
delay(5);
P0 = cmd;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
函数功能:设定显示位置子程序
入口参数:pos
出口参数: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
函数功能:写入显示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dat
出口参数: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delay(100);
lcd_wcmd(0x0c);
delay(100);
lcd_wcmd(0x06);
delay(100);
lcd_wcmd(0x01);
delay(100);
}
/*****************************************************************************
函数功能:LCD写入一个整形数据
入口参数:int x
*****************************************************************************/
void  lcd_write_int(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x1,x2,x3,x4,x5,
x1 = x/10000;
x2=x%10000/1000;
x3=x%1000/100;
x4=x%100/10;
x5=x%10;
    lcd_wdat(x1+0x30);
lcd_wdat(x2+0x30);
lcd_wdat(x3+0x30);
lcd_wdat(x4+0x30);
lcd_wdat(x5+0x30);
}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的1602要显示啥!1602驱动函数基本上都一样,编译不通过就点击到相应的位置,看在什么地方出错了,一个个排除!还有编译通过了,结果也不一定就能实现!要慢慢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的1602要显示啥!1602驱动函数基本上都一样,编译不通过就点击到相应的位置,看在什么地方出错 ...

1602要显示自行车车轮的旋转速度,也就是行驶速度,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行驶的里程

网友B:
1602的程序大同小异,建议可以找找哪些封装好的1602程序,这样贴代码出来也没法看出错误在哪,要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1602程序建议不要放在主程里面,1602以后可以当做工具来用,所以建议单独把1602程序弄出来,可以方便以后使用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当初是从显示1234开始的,还没你这么厉害,直接就显示速率

网友D: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楼主(2018-02-10):
引用 网友D: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