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proteus仿真及汇编源码

楼主(2017-02-10):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简易波形发生器,包含完整的汇编语言源程序.用的DAC0832芯片

源码:
                 ORG         0000H
                 ;定义存储标志位的地址
                 SEL     EQU 30H         ;存波形的地址          00:方波 01:三角波  02:正弦波
                 RANGE   EQU 31H   ;存幅值的地址
                 FREQ    EQU 32H         ;存频率的地址
                 INC_F1  EQU 35H   ;三角波自加或自减标识,=幅值/255
                 INC_F2  EQU 36H   ;三角波自加或自减标识,=幅值/255
                 RAN_SIN EQU 37H   ;正弦波幅值

                 ;定义按键的地址
                 AN_COM   EQU P2.1          ;发出低电平,用于检测按键
                 AN_FREQ  EQU P2.2    ;调节频率按键
                 AN_RANGE EQU P2.3          ;调节幅度按键
                 AN_SEL   EQU P2.4          ;变换波形按键
                 AN_RST   EQU P3.1

                 ;定义12864的控制端
                 E EQU P2.0                           ;数据或命令读写驱动信号,操作时应拉高,操作完拉低即可
                 RW EQU P2.6                   ;读写控制端
                 RS EQU P2.5                   ;选择写控制命令或数据命令
                 CS1 EQU P2.7                   ;选屏幕
                 CS2 EQU P3.0

                 ;12864存取命令的地址
                 L_COM EQU 33H        ;
                 Y     EQU 34H        ;存列地址
                 X           EQU 38H  ;存页地址
                 PG    EQU 39H        ;存操作页数
                 LINE  EQU 40H  ;存操作列数
                 NUM   EQU 41H  ;循环次数
                 SNUM  EQU 42H     ;待显示的数字
                 TEMP  EQU 43H  ;临时数据

                 LJMP        MAIN

                 ORG    0003H    ;外部中断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COUNT_SER ;外部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ORG         0100H
MAIN:         ;数据初始化
                 MOV SP,#60H
                 CLR A
                 CLR C
                 CLR AN_COM
                 MOV SEL,#00H      ;默认方波
                 MOV RANGE,#7FH    ;默认中间幅值
                 MOV FREQ,#00      ;默认最大频率
                 LCALL CLEAN
                 MOV P1,#00H
                 MOV Y,#00H
                 MOV INC_F1,#00H
                 MOV INC_F2,#00H
                 MOV RAN_SIN,#01H
                 LCALL LCD_INIT
                 LCALL SHOW_MSG
                 LCALL SHOW_VH
                 LCALL SHOW_SQR
                 MOV X,#0BAH
                 MOV Y,#5FH
                 MOV SNUM,#05H
                 LCALL SHOW_NUM

                ;外部中断0初始化
                 SETB  IT0
                 SETB  EX0                   ;允许外部中断0
                 SETB  EA                   ;开总中断

                ;停机等待中断,到后期可以改为一些一直执行的程序,如显示,输出等
MAIN_L: MOV A,SEL
                MOV DPTR,#WAVE
                JMP @A+DPTR
                SJMP  MAIN_L

;方波,不可调频
SQUARE:    MOV   R5,SEL
                   CJNE  R5,#00H,WAVE_BACK
                   MOV P1,RANGE    ;幅值
                   LCALL DELAY_Xus
                   LCALL DELAY_100us
                   MOV P1,#00H
                   LCALL DELAY_Xus
                   LCALL DELAY_100us
                   SJMP  SQUARE

;三角波,调幅,频率也会变,改        默认最大幅值,最小频率
R_SEL:           MOV R5,SEL
                   CJNE R5,#01H,WAVE_BACK
                   LCALL JINC_F
RECT:      DJNZ INC_F1,RECT
                   INC P1
                   MOV A,P1
                  ; LCALL DELAY_10us
                   CJNE A,RANGE,RECT
                   MOV INC_F1,INC_F2
DOWN:           DJNZ INC_F2,DOWN
                   DEC P1
                   MOV R0,P1
                   CJNE R0,#00H,DOWN
                   MOV INC_F2,INC_F1
                ;   LCALL DELAY_10us
                   LJMP R_SEL
                   RET

;判断三角波中是一个循环加多少
JINC_F:           MOV A,#0FFH
                   MOV B,RANGE
                   DIV AB
                   MOV INC_F1,A
                   MOV INC_F2,A
                   RET

;正弦波,用查表法,不可调频,不可调幅
SIN:           MOV DPTR,#TABLE_SIN
S_SEL:           MOV R5,SEL
                   CJNE R5,#02H,WAVE_BACK
SL:                   CLR A
                   MOVC A,@A+DPTR
                   MOV B,RAN_SIN
                   DIV AB
                   MOV P1,A
                   LCALL DELAY_10us
                   INC DPTR
                   MOV A,#01H
                   MOVC A,@A+DPTR
                   CJNE A,#21H,S_SEL
                   LJMP SIN

;调用波形返回函数
WAVE_BACK: RET

;中断服务程序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判断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COUNT_SER:  CPL P3.5
                        JNB AN_FREQ,FREQ_FUNC
                        JNB AN_RANGE,RANGE_FUNC
                        JNB AN_SEL,SEL_FUNC
                        JNB AN_RST,SEL_RST
                        RETI

;调节频率按钮
FREQ_FUNC:   INC FREQ
                         RETI
;调节幅值按钮
RANGE_FUNC:  INC RANGE
                         INC RAN_SIN
                         MOV R6,RAN_SIN
                         CJNE R6,#00H,FUNC_RET
                         MOV RAN_SIN,#01H
                         RETI
;选择波形标志位加一
SEL_FUNC:    INC SEL
                         MOV R6,SEL
                         CJNE R6,#03H,FUNC_RET
                         MOV SEL,#00H
                         RETI
FUNC_RET:         RETI
;复位部分
SEL_RST:     CLR A
                          CLR C
                         CLR AN_COM
                         MOV SEL,#00H      ;默认方波
                         MOV RANGE,#7FH    ;默认中间幅值
                         MOV FREQ,#00      ;默认最大频率
                         MOV P1,#00H
                         MOV Y,#00H
                         MOV INC_F1,#00H
                         MOV INC_F2,#00H
                         MOV RAN_SIN,#01H
                         RETI

;LCD显示部分:
;1、查看LCD是否处于空闲
CHK_BUSY: MOV P0,#0FH   ;必须让p0.7为低,不然一直卡在死循环
          CLR RS
                  SETB RW
                  SETB E
                  JB P0.7,$
          CLR E
          RET

;2、写命令
;写左命令
WR_L_COM:          CLR CS1
                         SETB CS2
                     LCALL CHK_BUSY          ;判断LCD是否处于空闲
                         NOP
                         CLR RS
                         CLR RW
                         NOP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写右命令
WR_R_COM:          SETB CS1
                         CLR CS2
                     LCALL CHK_BUSY          ;判断LCD是否处于空闲
                         NOP
                         CLR RS
                         CLR RW
                         NOP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全屏写命令
WR_A_COM:          CLR CS1
                         CLR CS2
                     LCALL CHK_BUSY          ;判断LCD是否处于空闲
                         NOP
                         CLR RS
                         CLR RW
                         NOP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3、写数据
;写左半屏数据
WR_L_B:                 CLR CS1
                         SETB CS2
                         LCALL CHK_BUSY
                         NOP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写右半屏数据
WR_R_B:             SETB CS1
                         CLR CS2
                         LCALL CHK_BUSY
                         NOP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全屏写数据
WR_A_B:                 CLR CS1
                         CLR CS2
                         LCALL CHK_BUSY
                         NOP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P0,L_COM
                         NOP
                         CLR E
                         NOP
                         RET

;4、初始化部分:
LCD_INIT:    MOV L_COM,#3EH
                         LCALL         WR_A_COM           ;关显示
                         MOV L_COM,#3FH
                         LCALL         WR_A_COM           ;开显示

;  清屏指令
CLEAN:           MOV PG,#08H
                   MOV X,#0B8H
                   MOV Y,#40H
CL1:           MOV LINE,#128
                   MOV L_COM,X
                   LCALL     WR_A_COM
                   MOV L_COM,Y
                   LCALL     WR_A_COM
CL2:           MOV L_COM,#00H
                   LCALL WR_A_B
                   DJNZ LINE,CL2
                   MOV LINE,#128
                   INC X
                   DJNZ PG,CL1
                   RET

;左半屏显示数字           可以用了
SHOW_NUM:  MOV A,SNUM
                   MOV B,#10H
                   MUL AB         ;没有溢出,结果完全存在A中
                   MOV TEMP,A
                   MOV DPTR,#NUM_TAB
                MOV PG,#02H          ;要显示的页数
SN2:           MOV LINE,#08H  ;要显示的列数
                   MOV L_COM,X    ;设置页
                   LCALL WR_L_COM
                   MOV L_COM,Y    ;设置列
                   LCALL WR_L_COM
SN1:           MOV A,TEMP
                   MOVC A,@A+DPTR
                   MOV L_COM,A
                   LCALL WR_L_B          ;写数据
                   INC DPTR
                   DJNZ LINE,SN1
                   INC X
                   DJNZ PG,SN2
                   RET

;显示提示子程序                显示 Vpp FRQ (峰-峰值,频率)
SHOW_MSG:  MOV NUM,#02H
                   MOV PG,#02H
                   MOV LINE,#32   ;写32列,构成循环
                   MOV Y,#40H
                   MOV X,#0B8H
                   MOV DPTR,#VppFRQ
NUM2:           MOV L_COM,Y
                   MOV Y,#40H
                   LCALL  WR_L_COM
                   MOV  L_COM,X
                   LCALL  WR_L_COM
WR1:           CLR A
                     MOVC A,@A+DPTR
                   MOV L_COM,A
                   LCALL WR_L_B
                   INC DPTR
                   DJNZ LINE,WR1
                   INC X
                   MOV LINE,#32
                   DJNZ PG,NUM2
                   MOV X,#0BCH
                   MOV PG,#02H
                   MOV LINE,#32
                   DJNZ NUM,NUM2
                   RET

;显示单位
SHOW_VH:   MOV NUM,#02H
                   MOV PG,#02H
                   MOV LINE,#08H   ;V字母要写8列,构成循环
                   MOV Y,#76H
                   MOV X,#0BAH
                   MOV DPTR,#VH
VH2:           MOV L_COM,Y
                   LCALL  WR_L_COM
                   MOV  L_COM,X
                   LCALL  WR_L_COM
VH1:           CLR A
                     MOVC A,@A+DPTR
                   MOV L_COM,A
                   LCALL WR_L_B
                   INC DPTR
                   DJNZ LINE,VH1
                   INC X
                   MOV LINE,#08H
                   DJNZ PG,VH2
                   MOV X,#0BEH
                   MOV Y,#70H
                   MOV PG,#02H
                   MOV LINE,#16
                   DJNZ NUM,VH2
                   RET

;右半屏显示波形
;显示方波  借鉴LCD清屏程序
SHOW_SQR:  MOV PG,#02H
                   MOV X,#0B8H
                   MOV Y,#40H
SQR1:           MOV LINE,#32
                   MOV L_COM,X
                   LCALL  WR_R_COM
                   MOV L_COM,Y
                   LCALL  WR_R_COM
SQR2:           MOV L_COM,#0C0H
                   LCALL WR_R_B
                   DJNZ LINE,SQR2
                   MOV Y,#5FH
                   MOV L_COM,Y
                   LCALL WR_R_COM
                   MOV X,#0BFH
                   MOV L_COM,X
                   LCALL WR_R_COM
                   MOV LINE,#32
SQR3:           MOV L_COM,#03H
                   LCALL WR_R_B
                   DJNZ LINE,SQR3
                   LCALL SHOW_L
                   RET

;显示方波一纵列
SHOW_L:    MOV PG,#07H
                   MOV LINE,#02H
                   MOV Y,#5FH
                   LCALL WR_R_COM
SL2:           MOV X,#0B8H
                   LCALL WR_R_COM
SL1:           MOV L_COM,#0FFH
                   LCALL WR_R_B
                   MOV L_COM,Y
                   LCALL WR_R_COM
                   INC X
                   MOV L_COM,X
                   LCALL WR_R_COM
                   DJNZ PG,SL1
                   RET

;延时函数部分:
;1、100us延时函数
DELAY_100us:  NOP
                          MOV R6,#04H
L1:                          MOV R7,#0AH
L2:                          DJNZ R7,L2
                          DJNZ R6,L1
                          RET                 ;小伙子,记得子函数要加返回!!!!!

;
DELAY_Xus:    MOV A,FREQ
                          JZ DE_BACK
                          NOP
                          MOV R6,FREQ
L11:                  MOV R7,#0AH
L22:                  DJNZ R7,L22
                          DJNZ R6,L11
                          RET                 ;小伙子,记得子函数要加返回!!!!!

;3、10us延时函数
DELAY_10us:   MOV A,FREQ
                          JZ DE_BACK
                          MOV R3,FREQ
                          DJNZ R3,$
DE_BACK:          RET

;散转指令          里面除了可以用AJMP指令外,还能用LCALL指令
WAVE:   LCALL  SQUARE
                LCALL  R_SEL
                LCALL  SIN
;正弦函数值表                128
TABLE_SIN:  DB    80H,83H,86H,89H,8DH,90H,93H,96H
                          DB    99H,9CH,9FH,0A2H,0A5H,0A8H,0ABH,0AEH
                        DB    0B1H,0B4H,0B7H,0BAH,0BCH,0BFH,0C2H,0C5H
                        DB    0C7H,0CAH,0CCH,0CFH,0D1H,0D4H,0D6H,0D8H
                        DB    0DAH,0DDH,0DFH,0E1H,0E3H,0E5H,0E7H,0E9H
                        DB    0EAH,0ECH,0EEH,0EFH,0F1H,0F2H,0F4H,0F5H
                        DB    0F6H,0F7H,0F8H,0F9H,0FAH,0FBH,0FCH,0FDH
                         DB    0FDH,0FE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EH,0FDH
                        DB    0FDH,0FCH,0FBH,0FAH,0F9H,0F8H,0F7H,0F6H
                        DB    0F5H,0F4H,0F2H,0F1H,0EFH,0EEH,0ECH,0EAH
                        DB    0E9H,0E7H,0E5H,0E3H,0E1H,0DEH,0DDH,0DAH
                        DB    0D8H,0D6H,0D4H,0D1H,0CFH,0CCH,0CAH,0C7H
                        DB    0C5H,0C2H,0BFH,0BCH,0BAH,0B7H,0B4H,0B1H
                        DB    0AEH,0ABH,0A8H,0A5H,0A2H,9FH,9CH,99H
                        DB    96H,93H,90H,8DH,89H,86H,83H,80H
                        DB    80H,7CH,79H,78H,72H,6FH,6CH,69H
                        DB    66H,63H,60H,5DH,5AH,57H,55H,51H
                        DB    4EH,4CH,48H,45H,43H,40H,3DH,3AH
                        DB    38H,35H,33H,30H,2EH,2BH,29H,27H
                        DB    25H,22H,20H,1EH,1CH,1AH,18H,16H
                        DB    15H,13H,11H,10H,0EH,0DH,0BH,0AH
                        DB    09H,08H,07H,06H,05H,04H,03H,02H
                        DB    02H,01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1H,02H
                        DB    02H,03H,04H,05H,06H,07H,08H,09H
                        DB    0AH,0BH,0DH,0EH,10H,11H,13H,15H
                        DB    16H,18H,1AH,1CH,1EH,20H,22H,25H
                        DB    27H,29H,2BH,2EH,30H,33H,35H,38H
                        DB    3AH,3DH,40H,43H,45H,48H,4CH,4EH
                    DB    51H,55H,57H,5AH,5DH,60H,63H,66H
                        DB    69H,6CH,6FH,72H,76H,79H,7CH,80H ,21H                 ;21H为结束标志位,这里偷懒了

;12864汉字库
VppFRQ:            DB         0FCH,0FCH, 00H, 00H, 00H,0FCH,0FCH, 00H
                        DB         20H,0E0H,0C0H, 20H, 20H,0E0H,0C0H, 00H
                        DB         20H,0E0H,0C0H, 20H, 20H,0E0H,0C0H, 00H
                        DB         00H, 00H, 00H, 30H, 30H, 00H, 00H, 00H ; -Vpp:上部-
                        DB         01H, 03H, 06H, 0CH, 06H, 03H, 01H, 00H        ; -Vpp:下部-   峰峰值提示信息
                        DB         40H, 7FH, 7FH, 48H, 08H, 0FH, 07H, 00H
                        DB         40H, 7FH, 7FH, 48H, 08H, 0FH, 07H, 00H
                        DB         00H, 00H, 00H, 06H, 06H, 00H, 00H, 00H

                        DB         04H,0FCH,0FCH, 44H,0E4H, 0CH, 1CH, 00H
                        DB         04H,0FCH,0FCH, 44H,0C4H,0FCH, 38H, 00H
                        DB         0F8H,0FCH, 04H, 04H, 04H,0FC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30H, 30H, 00H, 00H, 00H ; FRQ上半部
                        DB         08H, 0FH, 0FH, 08H, 00H, 00H, 00H, 00H ; FRQ下半部
                        DB         08H, 0FH, 0FH, 00H, 00H, 0FH, 0FH, 00H
                        DB         07H, 0FH, 08H, 0EH, 3CH, 3FH, 27H, 00H
                        DB         00H, 00H, 00H, 06H, 06H, 00H, 00H, 00H

VH:                        DB         0FCH,0FCH, 00H, 00H, 00H,0FCH,0FCH, 00H
                        DB         01H, 03H, 06H, 0CH, 06H, 03H, 01H, 00H         ;  V

                        DB        0FCH,0FCH, 40H, 40H, 40H,0FCH,0FCH, 00H
                        DB        44h, 64h, 54h, 4Ch, 44h, 00H, 00H, 00H         ;Hz的下半部
                        DB        0FH, 0FH, 00H, 00H, 00H, 0FH, 0FH, 00H         ;Hz的上半部

NUM_TAB:        DB         0F8H,0FCH, 04H,0C4H, 24H,0FCH,0F8H, 00H  ; -0-
                        DB         07H, 0FH, 09H, 08H, 08H, 0FH, 07H, 00H

                        DB         00H, 10H, 18H,0FCH,0FCH, 00H, 00H, 00H  ; -1-
                        DB         00H, 08H, 08H, 0FH, 0FH, 08H, 08H, 00H

                        DB         08H, 0CH, 84H,0C4H, 64H, 3CH, 18H, 00H  ; -2-
                        DB         0EH, 0FH, 09H, 08H, 08H, 0CH, 0CH, 00H

                        DB         08H, 0CH, 44H, 44H, 44H,0FCH,0B8H, 00H  ; -3-
                        DB         04H, 0CH, 08H, 08H, 08H, 0FH, 07H, 00H

                        DB        0C0H,0E0H,0B0H, 98H,0FCH,0FCH, 80H, 00H  ; -4-
                        DB         00H, 00H, 00H, 08H, 0FH, 0FH, 08H, 00H

                        DB         7CH, 7CH, 44H, 44H,0C4H,0C4H, 84H, 00H  ; -5-
                        DB         04H, 0CH, 08H, 08H, 08H, 0FH, 07H, 00H

                        DB        0F0H,0F8H, 4CH, 44H, 44H,0C0H, 80H, 00H  ; -6-
                        DB         07H, 0FH, 08H, 08H, 08H, 0FH, 07H, 00H

                        DB         0CH, 0CH, 04H, 84H,0C4H, 7CH, 3CH, 00H  ; -7-
                        DB         00H, 00H, 0FH, 0FH, 00H, 00H, 00H, 00H

                        DB        0B8H,0FCH, 44H, 44H, 44H,0FCH,0B8H, 00H  ; -8-
                        DB         07H, 0FH, 08H, 08H, 08H, 0FH, 07H, 00H

                        DB         38H, 7CH, 44H, 44H, 44H,0FCH,0F8H, 00H  ; -9-
                        DB         00H, 08H, 08H, 08H, 0CH, 07H, 03H, 00H

                   END

仿真工程文件和单片机汇编源程序下载:

网友A:
好东西啊 啊 啊啊啊啊

网友B(2017-04-12):
好东西。谢谢楼主,但是我下载不了

网友C(2018-04-16):
真的是救命啊

网友D(2018-06-25):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救命啊

可以给我发一份看看么,我不能下载,特别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

给我给我发一个看看么,我不能下载,特别感谢

网友F(2018-09-20):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啊,怎么下载

网友H(2019-04-22):
我下载不了可以分享一下吗急需O(∩_∩)O谢谢

网友I(2020-06-03):
1)可以产生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和正弦波,并且频率和幅值可调。   (2)按KEY1键选择输出波形。 上电时初始状态输出的是方波,通过KEY1键,分别输出三角波、锯齿波和正弦波,然后再到方波如 此循环选择。    (3)按KEY2,KEY3键调节输出信号频率和电压幅值的增加和减少。 (4)按KEY4键是转换调节频率或电压幅度,红灯亮时表示频率,绿灯亮时表示幅度。可以弄个这个功能的吗

网友J:
请问这个发生器的LCD为什么不能显示?调频和调幅都没有反应

网友K:
马上学到这了

网友L:
LCD12864数据不会变化,频率不会显示,写的程序也不是用keil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