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闸刀开关“开或关”让两个电容交替冲放电的电路

楼主(2017-02-10):
不好意思,又要麻烦各位大神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有一个开关,两个电容C1,C2,电压不高就5v
当开关打开的时候,C1放电,C2充电,C1给小LED供电直到C1的电量耗完
当开关关闭的时候,C2放电,C1充电,C2给小LED供电直到C2的电量耗完
这样一直交替就可以了,我用三极管怎么都试不出来,麻烦知道的大神提供下电路图了~

网友A:
LED= K * C1 + /K * C2
所以:LED通过“常开”头接C1,同时通过“常闭”头接C2,即要用两个三极管,并用两个能通道。
如果“常闭”用NPN,则常开可用PNP。
图自己去画吧。不会画再问我。
但是C1、C2上的电放完后如何补充能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