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51单片机中的一个C函数。

楼主(2017-02-10):
PC上,有一个函数是GetTickCount(),获取当前系统运行后的毫秒数。
我想问问,51里有没有这个函数???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计算2次外部中断之间所经过的时间,或者是系统计数器减少了多少值。外部中断可以使一个霍尔、或者是一个红外光耦,或者是一个按键。

网友A:
假设是可以的:请问,系统运行后的毫秒数放在何处,由“谁”生成这个计时的东东呢?
看来楼主对PC机上的GetTickCount()是如何产生的,也一无所知。

网友A:
如何计算2次外部中断之间所经过的时间?
1、增加一个计时器如:JS,JS由另一个时间中断程序进行控制,要求时间中断级别高于外部中断。
2、在外部中断程序中:先停止JS,再统计JS的时间(就是你需要的),再复位起动JS为下次统计做准备。
这样:只有第一次外部中断后,得到的JS时间是错误的,以后每次得到的时间就是需要的了。为什么?自己想。如何去除第一次不准确的JS?也自己想吧。

网友B:
这个超简单啊:先用定时器做1ms刻度的中断,每次1ms到了之后进中断让一个全局变量加1;  主程序里面,第一个外部中断信号来了之后,把这个全局变量等于0,第二个中断信号来了之后,直接读取这个变量,就是具体经历的毫秒数啦。

网友C(2019-02-07):
utzuzu 说的很不错,要向utzuzu 多学习解决问题, 而不要向上面的二货推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