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PC1788的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7-02-10):
完整的实验文档下载:

实验二   液晶12864实验
一、实验目的
1.熟悉液晶显示的操作。
2.掌握LPC1788 GPIO口数据输入、输出的方法。
3.了解实验系统板有关12864的硬件机构。
二、实验内容
1. 阅读液晶12864文档,掌握液晶12864显示的工作原理。
2. 阅读SN74LVC4245A芯片文档,掌握SN74LVC4245A芯片的工作原理。
3. 编写液晶12864显示程序。
三、实验设备

硬件部分:PC机(宿主机)、LPC1788实验板、液晶12864、JLINK仿真器。

软件部分:PC机WINDOWS系统、MDK KEIL软件、JLINK仿真调试驱动程序

四、实验电路
图 1

图3
图1中,当总线收发芯片SN74LVC4245A的DIR引脚复位时,数据由MCU
传输给液晶12864;DIR置位时,数据由液晶12864传输给MCU。
六、代码分析

  1. #include "12864.h"

  2. #include "lpc177x_8x.h"

#define LCD_RS_1()     LPC_GPIO2->SET|= (1uL<<13)            /* p2.13 H:Data    L:Instruction  */

#define LCD_RS_0()                  LPC_GPIO2->CLR|= (1uL<<13)

#define LCD_RW_1()              LPC_GPIO1->SET|= (1uL<<26)              /* P1.26    H:Read    L:Write */

#define LCD_RW_0()              LPC_GPIO1->CLR|= (1uL<<26)

#define LCD_E_1()     LPC_GPIO1->SET|= (1uL<<27)

/*  P1.27    H:Enable  L:Disable */

#define LCD_E_0()                  LPC_GPIO1->CLR|= (1uL<<27)

#define LCD_DIR_1()                LPC_GPIO1->SET|= (1uL<<29)

               /* P1.29 SN74LV4245A总线收发器方向控制位

                                                        H: 数据由 12864到MCU    L:  数据由 MCU到 12864  */

#define LCD_DIR_0()   LPC_GPIO1->CLR|= (1uL<<29)

void delay(uint32_t x) //延时 x ms

{

              uint32_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Clr_Screen(void)//清屏函数,注意要经常调用清屏函数,即使在刚刚初始化后;

{

   LCD_Wcmd(0x30);

   LCD_Wcmd(0x01);

}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屏初始化,包括CPU的相关端口设置

{

LPC_GPIO1->DIR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DIR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PC_GPIO1->SET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SET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CD_DIR_0();                      /*数据由 MCU到 12864     */

                 LCD_Wcmd(0x30);              //8位MPU接口,默认基本指令集,参见12864数据手册

                 LCD_Wcmd(0x0C);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cmd(0x06);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Wcmd(0x01);

void check_busy(void)                       //检测忙状态

{

                            LPC_GPIO2->SET |= (1uL<< 7);          //DB7状态位置1

                            delay(1);

                            LCD_DIR_1();                       //数据由 12864  到 MCU

                            LCD_RS_0();

                            LCD_RW_1();                         //读忙状态

                            delay(1);

                            LPC_GPIO2->DIR  &= ((0x0<< 0 )&(0x0<< 1 )& (0x0<< 2 )&(0x0<< 3)&(0x0<< 4)& (0x0<< 5)&(0x0<< 6)&(0x0<<7));   //数据口设为输入

                            LCD_E_1();

                            while((LPC_GPIO2->PIN&0x00000080)==0x00000080);     //一直等待,直到DB7状态位为0;

                            LCD_E_0();

LPC_GPIO1->DIR  |= ((1uL<< 26)|(1uL<< 27)|(1uL<< 29)|(1uL<< 28));            /*   所有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   */

                            LPC_GPIO2->DIR  |= ((1uL<< 0 )|(1uL<< 1 )|(1uL<< 2 )|(1uL<< 3)|(1uL<< 4 )|(1uL<< 5 )|(1uL<< 6 )|(1uL<< 7 )|(1uL<< 13 ));

                            LCD_DIR_0();

}

void LCD_Wcmd(uint8_t cmd)                 //写命令

{

                            check_busy();

                            delay(1);

                            LCD_DIR_0();

    LCD_RS_0();

    LCD_RW_0();             //写命令

                            delay(1);

    LCD_E_1();

                            LPC_GPIO2->MASK=~0x000000FF;

    LPC_GPIO2->PIN=cmd;                 //命令写到 P2_0~P2_7

                            LPC_GPIO2->MASK=0;

                            delay(50);

    LCD_E_0();

                            delay(50);            //使能的下降沿将信号传给12864

}

void LCD_Wdata(uint8_t data)   //写数据,时序参考PDF

{

                            check_busy();

                            LCD_DIR_0();

                 LCD_RS_1();

                            LCD_RW_0();              //写数据

     LCD_E_1();

                            LPC_GPIO2->MASK=~0x000000FF;

    LPC_GPIO2->PIN=data;                 //数据写到 P2_0~P2_7

                            LPC_GPIO2->MASK=0;

                            delay(50);

     LCD_E_0();

                            delay(50);            //使能的下降沿将信号传给12864

}

//注意:中文显示时空格符或数字ASCII码必需两个一起用,标点符号注意中英文

void LCD_Write_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向某行某列写字符串

{

    uint8_t addr;

    if(1==x){addr=0x80;}

    if(2==x){addr=0x90;}

    if(3==x){addr=0x88;}

    if(4==x){addr=0x98;}

    addr=addr+y;

                            delay(1);

    LCD_Wcmd(addr);

    while(*str)

    {

                  LCD_Wdata(*str);

                                          delay(35);

                                          str++;

    }

}

void Menu(void)

{

              Clr_Screen();

              LCD_Write_Str(1,0,"LPC1788 嵌入式");

              delay(5);

              LCD_Write_Str(2,0,"自动化学院欢迎您");

              delay(5);

              LCD_Write_Str(3,1,"!@#$%^&*");

              delay(5);

              LCD_Write_Str(4,2,"11234567");

              delay(5);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Menu();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