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帮帮我解决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7-02-10):
小弟刚学 51单片机  有个问题
有四个按键分别为A B C S,四个led灯为led1 led2 led3 led4。
按下A时, led1 ,led2亮,
按下 B时, led1, led2, led3亮
按下 C时,led1 , led2 ,led3,led4,亮
按下S 时,停止亮灯。
我想实现的是 比如说当按下B时,led 1和2 3亮,这时候无论是按A或者按B,或者C都是无效的,只能按S停止亮灯。
请大神们纸条明路啊 给个思路

网友A:
只是简单的按键检测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简单的按键检测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而已!

怎么检测法

楼主:
大家看看我写的这  为什么不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key;
sbit gwjr=P3^0;        //按键0
sbit gwgz=P3^1;        //按键1
sbit gwpc=P3^2;        //按键2
sbit tz=P3^3;        //停止键

sbit tsj=P1^0;        //led0
sbit clq=P1^1;        //led1
sbit blq=P1^2;        //led2
sbit cfj=P1^3;        //led3
uint key;
void delay(uint key);

void Key_Scan(key)         //扫描按键
{
    if(gwjr==0)
          delay(20);
          while(gwjr==0);
          if(gwjr==0)key=1;
          while(gwjr==0);

         if(gwgz==0)
          delay(20);
          while(gwgz==0);
          if(gwgz==0)key=2;
          while(gwgz==0);

          if(gwpc==0)
           delay(20);
           while(gwpc==0);
           if(gwpc==0)key=3;
          while(gwpc==0);

           if(tz==0)
           delay(20);
           while(tz==0);
           if(tz==0)key=0;
           while(tz==0);

}

void main()
{

        Key_Scan(key);
        switch(key)
         {case 1:delay(10);
                          while(key==1);
                          tsj=~tsj;
                      delay(200);
                      clq=~clq;break;

            case 2:delay(10);
                          while(key==2);
                          tsj=~tsj;
                      delay(200);
                      clq=~clq;
                          delay(200);
                          blq=~blq;
                          delay(200);
                          cfj=~cfj;break;

                case 3:delay(10);
                          while(key==3);
                          tsj=~tsj;
                      delay(200);
                      clq=~clq;
                          delay(200);
                          blq=~blq;break;

                 case 0:delay(10);
                   while(key==0);
                   tsj=tsj;
                   clq=clq;
                   blq=blq;
                   cfj=cfj;break;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248;y>0;y--){}
        }
}

网友B:
编程思路很重要,多学习好基础,熟悉判断语句,循环语句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我写的这  为什么不行
#include

主函数里连循环也没有,你咋检测按键!找本书看看吧,基础没打好!

网友C:
放一下标志位就可以了嘛

网友D:
用判断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D: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stop=P1^3;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int main()
{
        P1=0xff;
        P0=0xff;
        while(1)
        {
                if(stop==0) P0=0xff;
                else if(key1==0)P0=0xfc;
                else if(key2==0)P0=0xf8;
                else if(key3==0)P0=0xf0;

        }
}

以上不知合不合你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这样的话 如果按了key1再去按key2的话 是会有效的 我想的是 key1 后 只有按下stop才能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如果按了key1再去按key2的话 是会有效的 我想的是 key1 后 只有按下stop才能有效

你在切换的时候判断P0是否为0XFF,如果是,执行。否则,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切换的时候判断P0是否为0XFF,如果是,执行。否则,无效。

我这样 还是不行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stop=P3^3;

sbit led1= P1^0;
sbit led2= P1^1;
sbit led3= P1^2;
sbit led4= P1^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if(P1==0xff)
                                 {led1=0;delay(200);led2=0;}

                         }

                   }
                  if (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if(P1==0xff)
                                 {led1=0;delay(200);led2=0; delay(200);led3=0;delay(200);led4=0;}
                          }

                  }
                  if (key3==0)
                  {
                     delay(10);
                         if(key3==0)
                         {
                                 while(!key3);
                                 if(P1==0xff)
                                 {led1=0;delay(200);led2=0; delay(200);led3=0;}
                          }
                   }
                  if(stop==0)
              {
                    delay(10);
                        if(stop==0)
                        {
                                 while(!stop);
                                 led1=1;led2=1;led3=1;led4=1;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248;y>0;y--){}
        }
}

楼主:
哎 快来帮帮俺

网友E:
提供个思路 在其它语句中你可以使用while函数  比如while(a)  在这个语句中死循环   在stop函数中添加
=0;语句 只有当按下stop键  才能解除死循环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基础严重不足,建议多看看书,再这说是不明白的

网友G:
算法问题。我也想不出来好的办法...暂停可以用外部中断。

网友H:
“uint key;”,又是一个外行老师教出来的!!!

网友I:
补补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