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高温低温报警 带proteus仿真和汇编源码

楼主:
proteus仿真图

51单片机温度控制高温低温报警汇编语言源程序:
LED_0        EQU         30H
LED_1         EQU         31H
LED_2         EQU         32H
ADC                EQU                35H
TCNTA        EQU                36H
TCNTB        EQU                37H
H_TEMP        EQU                38H                                ;温度上限
L_TEMP        EQU                39H                                ;温度下限
FLAG        BIT                00H
H_ALM        BIT                P3.0
L_ALM        BIT                P3.1
SOUND        BIT                P3.7
CLOCK        BIT                P2.4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ORG                1BH
                LJMP        INT_T1

START:        MOV                LED_0,#00H
                MOV                LED_1,#00H
                MOV                LED_2,#00H
                MOV                DPTR,#TABLE
                MOV                H_TEMP,#153
                MOV                L_TEMP,#77
                MOV                TMOD,#12H
                MOV                TH0,#245
                MOV                TL0,#0
                MOV                TH1,#(65536-1000)/256
                MOV                TL1,#(65536-1000)MOD 256
                MOV                IE,#8aH
                CLR                C
                SETB        TR0                                ;为ADC0808提供时钟

WAIT:        SETB        H_ALM
                SETB        L_ALM
                CLR         ST
                SETB         ST
                CLR         ST                                ;启动转换
                JNB         EOC,$
                SETB         OE
                MOV         ADC,P1                        ;读取AD转换结果
                CLR         OE
                MOV                A,ADC

                SUBB        A,#77                           ;判断是否低于下限
                JC                LALM
                MOV                A,H_TEMP
                MOV                R0,ADC
                SUBB        A,R0                        ;判断是否高于上限
                JC                HALM
                CLR                TR1
                LJMP        PROC

LALM:                                                        ;低温报警
                CLR                L_ALM
                SETB        TR1
                CLR                FLAG
                LJMP        PROC

HALM:                                                           ;高温报警
                CLR                H_ALM
                SETB        TR1
                SETB        FLAG
                LJMP        PROC

PROC:        MOV         A,ADC                         ;数值转换
                MOV         B,#100
                DIV         AB
                MOV         LED_2,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LED_1,A
                MOV         LED_0,B
                LCALL        DISP
                SJMP         WAIT

INT_T0:        CPL                CLOCK                           ;提供ADC0808时钟
                RETI

INT_T1:        MOV                TH1,#(65536-1000)/256
                MOV                TL1,#(65536-1000)MOD 256
                CPL                SOUND
                INC                TCNTA
                MOV                A,TCNTA
                JB                FLAG,I1                           ;判断是高温警报还是低温警报
                CJNE        A,#30,RETUNE        ;低温警报声
                SJMP        I2
        I1:        CJNE        A,#20,RETUNE        ;高温警报声
        I2:        MOV                TCNTA,#0
                INC                TCNTB
                MOV                A,TCNTB
                CJNE        A,#25,RETUNE
                MOV                TCNTA,#0
                MOV                TCNTB,#0
                LCALL        DELAY2
RETUNE:        RETI

DISP:        MOV                A,LED_0                        ;数码显示子程序
                MOVC        A,@A+DPTR
                CLR                P2.3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3

                MOV                A,LED_1
                MOVC        A,@A+DPTR
                CLR                P2.2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LED_2
                MOVC        A,@A+DPTR
                CLR                P2.1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2.1
                RET

DELAY:        MOV                R6,#10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DELAY2:        MOV                R5,#20
D2:                MOV                R6,#20
D3: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3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

51单片机温度控制高温低温报警仿真工程文件和汇编源码下载:

网友A(2017-06-04):
老哥,你这个不能用按键设置温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