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霍尔自行车里程测速仪设计 论文 原理图 程序 PPT 制作详解都有

楼主: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霍尔自行车里程测速仪,资料很全 程序 设计论文都有.

1、单片机是通用的无论51还是52、无论stc还是at都一样,引脚功能都一样。
   程序也是一样的。
2、原理图中的.ddb、.Bkp等格式是要用protelse打开的,没有软件的不要紧,
   我已帮您转换成word格式和pdf格式的了。
3、程序中的.c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文本文档)打开,就是程序了。其他的是写程序是自动
   生成的,没什么用的。
4、可以按照正面布局,不要按照实物的背面焊接,要按照原理图焊接。

数码管脚位排布说明:

正面朝自己,秒点在下,左下为1脚,逆时针排布,左上为最后一个脚!请淘友焊接前弄清脚位排布再焊接!祝淘友成功!

视频密码:1234

霍尔自行车测速电路原理图:

单片机霍尔里程测速仪制作的ppt文档:

名称         参数          数量
电阻           3k              4
               10k             3
               360Ω           9
排阻           4k7            1
电位器         50k             1
电解电容       10uf            1

瓷片电容       30pf            2
               104pf           3
晶振           12m            1
三极管         8550            4
按键           按键            2
电源座子       电源座子        1
霍尔元件       3144            1
比较器         lm393           1
8IC                       1
LED           发光二极管      1
数码管         四位共阳        1
单片机         at89s52          1
40IC                      1
9*15cm          万用板          1
自锁开关                         1
Usb电源线                       1
磁铁                            1

霍尔自行车里程测速仪设计论文:

单片机霍尔自行车里程测速仪源程序:
//时间:4月7日15:22:04
//目的:学习编程
//说明1:P00---P07:a-----dp   P27---P24:com1-----com4   P34切换显示   P32---INT0   一个磁钢
//说明2:此程序针对车轮周长为207cm,其他型号周长,可改变参数就行
//说明3:数码管从左至右  高------低
#include<reg51.h>
#include"juxun001.h"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0_int0_init();//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while(!TR0)        //上电一直未切割时就显示  0.0.0.0
        {
                init_display();
        }
        while(1)
        {
                if(!change)//按下切换按键显示里程
                {
                        delay1m(5);
                        if(!change)
                        {
                                flag = ~flag;
                        }
                        while(!change);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errupt()interrupt 1
{
        TL0 = (65536 - 5000) % 256;// 12M晶振,5ms定时
        TH0 = (65536 - 5000) / 256;
        display_function();
        time_counter++;
        time_counter8++;
        if(time_counter8 >= 1600)//大于8s没切割,车子视为停下了,速度为:0,但里程还记着
        {
                time_counter8 = 0;
                speed = 0;//速度为 0
                point1 = 0;
                buf1[3] =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 speed/100%10;buf1[0] = speed/1000%10;
        }
}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void int0_interrupt()interrupt 0
{

        external_counter++;
        if(external_counter ==1 )TR0 = ~TR0;//第一次切割打开定时器0
        if(external_counter == 65535)external_counter = 0;
        time_counter8 = 0; //只要8秒内有切割,车子就任在运行

        if(external_counter % 2 == 0)//切割2次 更新下速度
        {                                                                         //*5是因为中断一次是5MS
                 if(flag1==0){speed =((ulong)(36000)*zhouchang)/(time_counter * 5);flag1=1;}
                else if(flag1==1){speed =((ulong)(36000)*2*zhouchang)/(time_counter * 5);}//速度:单位为 m/h ,*1000的目的是不出现浮点数

                if((speed >= 100)&&(speed < 1000))         //100 ---- 1000       3位整数
                {
                        point1 = 1;buf1[3] =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 speed/100%10;buf1[0] = 0;}
                else if((speed >= 1000)&&(speed < 10000))   //1000 ---- 10000        4位整数
                {
                        point1 = 1;speed = (uint)speed;
                        buf1[3] =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 speed/100%10;buf1[0] = speed/1000%10;}
                else if((speed >= 10000)&&(speed < 100000))          //10000 ----- 100000      5位整数
                {
                        point1 = 2;
                        buf1[3] = speed/10%10;buf1[2] = speed/100%10;
                        buf1[1] = speed/1000%10;buf1[0] = speed/10000%10;}
                else if((speed >= 100000)&&(speed < 1000000))  //100000 ------ 1000000    6位整数
                {
                        point1 = 3;
                        buf1[3] = speed/100%10;buf1[2] = speed/1000%10;
                        buf1[1] = speed/10000%10;buf1[0] = speed/100000%10;}
                time_counter = 0;
        }
        if(external_counter % 8 == 0)//每切割8次 更新下里程
        {
                 s = (ulong)external_counter * zhouchang;  //里程:单位为   cm
                if((s >= 1000)&&(s < 10000))
                {
                        point2 = 1;                                                                                                   //  0.012    001212
                        buf2[3] =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 0;buf2[0] = 0;}//   4位整数
                else if((s >= 10000)&&(s < 100000))
                {
                        point2 = 1;
                        buf2[3] =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 s/10000%10;buf2[0] = 0;}//     5位整数           0.123         012345
                else if((s >= 100000)&&(s < 1000000))
                {
                        point2 = 1;
                        buf2[3] =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 s/10000%10;buf2[0] = s/100000%10;} //    6位整数         1.234    1234 56
            else if((s >= 1000000)&&(s < 10000000))
                {
                        point2 = 2;
                        buf2[3] = s/1000%10;buf2[2] = s/10000%10;
                        buf2[1] = s/100000%10;buf2[0] = s/1000000%10;}//     7位整数          1234 567
                else if((s >= 10000000)&&(s < 100000000))
                {
                        point2 = 3;
                        buf2[3] = s/10000%10;buf2[2] = s/100000%10;
                        buf2[1] = s/1000000%10;buf2[0] = s/10000000%10;} //     8位整数                 1234 5678
        }
}
//==================================开电源就显示的数据,初始显示速度========================
void init_display()
{
        uchar i;
        for(i = 0;i < 4;i++)
        {
                wei = bitcode[num - 1];
                led = display1[buf1[num--]];
                delay1m(4);
                if(num == 0)num = 4;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function()
{
        if(flag == 0)//显示速度
        {
                switch(point1)
                {
                        case 0: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速度显示 0
                        case 1:if(num == 1){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最高位小数点亮

                        case 2:if(num == 2){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第二高位小数点亮

                        case 3:if(num == 3){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第三高位小数点亮
                        default:break;

                }
                if(num == 0)num = 4;
         }
        else if(flag == 1)//显示里程
   {
                switch(point2)
                {
                        case 0: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里程显示 0

                        case 1:if(num == 1){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最高位小数点亮

                        case 2:if(num == 2){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第二高位小数点亮

                        case 3:if(num == 3){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第三高位小数点亮
                        default:break;

                }
                if(num == 0)num = 4;
   }
}
//=================================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0_int0_init()
{
        TMOD |= 0x01;
        TMOD &= 0xfd;//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L0 = (65536 - 5000) % 256;//12M晶振,5ms定时
        TH0 = (65536 - 5000) / 256;
        IT0 = 1;//外部中断0,负跳变触发方式
        TR0 = 0;
        ET0 = 1;
        EX0 = 1;
        EA = 1;
}
//====================================ms 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连数x次,约 x ms
              for(j=0;j<120;j++);   //数120 次,约1 ms
}

51单片机霍尔自行车里程测速仪设计全部资料下载(包含完整的论文):

网友A(2017-03-06):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B:
用霍尔元件测速时最好还是用几个霍尔元件并联,这样的信号响应更好

网友C(2017-04-25):
更合适的佛皮革及哦啊饿哦几个囧事日两个案件时光

网友D:
很不错的。。。很好。

网友D(2017-06-28):
内容挺多的。

网友E(2017-09-15):
非常感谢,正好在做相关的东西,受教!

网友F(2017-10-29):
谢谢。真的需要

网友G:
请问,测速的原理是?霍尔传感器在这边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什么来感知速度大小的?

网友H:
请问如果需要多个按键可以吗?霍尔元件在proteus里面是不是可以用clock来替代?

网友I(2018-04-20):
正需要。新近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无里程表和测速器,准备自制。这个帖子正好满足需要,就不用自己再设计了。

网友J(2018-06-11):
引用 网友G:
请问,测速的原理是?霍尔传感器在这边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什么来感知速度大小的?

胡尔传感器用来测转数

网友K(2018-10-07):
学到了学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L(2018-12-10):
楼主非常感谢,我正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L:
这个霍尔传感器在proteus中怎么仿真,在哪个引脚

网友M:
只有89C2051,看来要改电路和程序,参考下,谢谢

网友N:
正在做相关课程设计,赞一个

网友O(2019-04-07):
请求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O:
大神,我要继续学习

网友P(2019-05-26):
很不错,新手上路

网友Q(2019-10-21):
超速报吗

网友R:
非常感谢,愿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S(2020-03-17):
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T:
早就想做一个这样的测试仪表,就是没时间设计,楼主分享了成品,多谢楼主了,下载了,有时间做一个安在车上。再次感谢

网友U(2020-09-28):
这用AT的单片机可以吗?为什么都是在用的STC的?

网友V(2020-11-19):
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呀

网友W:
引用 网友V:
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呀

电路原理图sch文件要用AD打开

网友V:
引用 网友W:
电路原理图sch文件要用AD打开

好的谢谢 有用啦

网友V:
有仿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