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阻、贴片、可调电阻焊接方法详解

楼主:
先来看一下各种电阻的外形:

下面这个是贴片电阻:

这个是dip的电阻:

这个是可调电阻及其电路符号:

这就是光敏电阻:

贴片电阻焊接方法:
1、先将贴片电阻放在固定好的原件座 两个引脚中间

2、焊接贴片电阻两个脚。

可调电阻焊接方法:
1.将下面的两个引脚折弯,然后焊接到板子上

2、拿一个废旧电阻引脚从中间折弯,挂在上面的引脚上,并将引脚的另一端插在板子上并焊接上。

网友A(2017-04-09):
才知道自己以前焊的可调电阻的方法是错误的,请问dip的电阻和光敏电阻的焊法和注意事项有些什么,比如说元件距离面包板的距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