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按键4脚开关原理图 引脚图 结构解析图

楼主:
一般来说4脚开关(轻触按键)相距较远的是相通的,离得较近的是一组开关,最好是测量一下,如果懒得测,接对角肯定是可以的。

轻触按键实物图外形:

轻触按键原理图如下所示,有几种原理图的画法都可以,反正内部都只实现了一组开关而已:

4脚开关 轻触按键引脚图,管脚结构:

轻触按键独立按键的引脚内部连接方式如下图,大家也可以自己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A(2017-02-23):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
又学到了新知识,谢谢了

网友C(2019-08-09):
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D(2019-11-05):
虽然不用,很详细

网友E(2020-06-21):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F(2020-07-29):
很好,实用,按键是常用器件。

网友G(2020-10-18):
学习到了,很明白,透彻

网友H(2022-03-20):
有按下键后同时接通两路的吗?

网友H:
想找按键同时接通正极和负极的按钮,请高手指点

网友H:
就是想找按键后同时接通正极和负极的按钮,请高手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想找按键后同时接通正极和负极的按钮,请高手指点

搜索 DP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