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自锁开关引脚图 原理图 接线图 常开触点及常闭触点位置

楼主:
自锁开关硬件实物图,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位置如下:

六角自锁开关引脚图:

自锁开关原理图:

网友A(2017-04-14):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B:
不错,我之前还弄错了

网友C(2017-09-25):
3和5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一起,你真的看懂你画的图了?不懂别来误导别人啊,大哥

网友D(2019-05-01):
引用 网友C:
3和5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一起,你真的看懂你画的图了?不懂别来误导别人啊,大哥

我也觉得很奇怪

网友E(2019-07-15):
六角开关是常用元器件

网友F(2020-04-09):
引用 网友C:
3和5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一起,你真的看懂你画的图了?不懂别来误导别人啊,大哥

那应该怎么接呢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怎么接呢求大神指导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将输入接在1脚,VCC接在3脚,5脚不接。可以看出2,5脚应该是GND,1,6脚接输入,3,4脚接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将输入接在1脚,VCC接在3脚,5脚不接。可以看出2,5脚应该是GND,1,6脚接输入,3,4脚接输 ...

他这个引脚有问题,正常来说是1  6
                                             2  5
                                             3  4
当2接vcc时,1和3可以接输入,当5接vcc时,4和6可以接输入.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引脚有问题,正常来说是1  6
                                             2  5
              ...

2接VCC,3接输入。
5接VCC,4接输入。
1和6不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接VCC,3接输入。
5接VCC,4接输入。
1和6不接。

这个引脚是怎么判断哪个脚是接地的呢?为什么1和6不能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引脚是怎么判断哪个脚是接地的呢?为什么1和6不能接?

1和6不是实际的地。
它没有按下时是3接通到1,4接通到6。
按下时是3接通到2,4接通到5。

网友H:
看评论后有点懵。。。
我每次用开关之前以防万一都要用万用表测一下,之后标记好在用,虽然麻烦点,但是不会出错,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2021-02-28):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引脚有问题,正常来说是1  6
                                             2  5
              ...

非也,他原理图引脚不错,但VCC接错了,VCC应该接他原理图上的1脚和6脚(即1、3、5为一组,2、4、6为另一组),当按下开关时,其中一组的1、3接通,另一组的6、4接通,而当开关不按下时,则为一组的1、5接通,另一组的6、2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