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最大可扩展内存和什么有关?

楼主(2017-02-12):
请具体的说一下,不要简单的说什么硬件,软件,运行内存之类的名词。

网友A:
和你手机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一般说的是自带内存

网友C:
如果你说的可扩展内存是指sd卡的话,那是和这个sd卡适配电路以及手机系统配套的驱动程序相关。。
如果是指动态存储器RAM的话,那么和cpu位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