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显示(lcd+数码管)自己写的!!

楼主(2017-02-12):
废话不说,先上几张图    还有一个小视频供大家观赏: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ODY3Mjg5Ng==.html

附件里有MPU6050的中文资料和自己写的程序,包括在lcd1602显示和在数码管显示,另外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

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eal[8];
void delays(uint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eal[i];//发送段码
                delay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SCL = 0;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5us();
    SCL = 0;
    Delay5us();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Delay5us();
    CY = SDA;
    SCL = 0;
    Delay5us();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
        dat <<= 1;
        SDA = CY;
        SCL = 1;
        Delay5us();
        SCL = 0;
        Delay5us();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for (i=0; i<8; i++)
    {
        dat <<= 1;
        SCL = 1;
        Delay5us();
        dat |= SDA;
        SCL = 0;
        Delay5us();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Stop();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REG_data=I2C_RecvByte();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19);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
void dealdate()
{
        int a;
        a=GetData(ACCEL_ZOUT_H);
        a=a/2;
        if(a>=0)
        {

                deal[7]=0x00;
                deal[5]=smgduan[a/100000];
                deal[4]=smgduan[a%100000/10000];
                deal[3]=smgduan[a%10000/1000];
                deal[2]=smgduan[a%1000/100]|0x80;
                deal[1]=smgduan[a%100/10];
                deal[0]=smgduan[a%10];
        }
        else
        {
                a=a-1;
                a=~a;

                deal[7]=0x40;
                deal[5]=smgduan[a/100000];
                deal[4]=smgduan[a%100000/10000];
                deal[3]=smgduan[a%10000/1000];
                deal[2]=smgduan[a%1000/100]|0x80;
                deal[1]=smgduan[a%100/10];
                deal[0]=smgduan[a%10];
        }
}
void main()
{
        uint k;
        delay(500);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dealdate();
        while(1)
        {
                k++;
                if(k>=15)
                {
                        dealdate();
                        k=0;
                }
                DigDisplay();
        }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4-04):
为什么LCD显示的的值是01.2g,而且不会变化呢?

网友B(2017-07-01):
不错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C(2017-08-03):
觉得很好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D:
厉害找了大半天,都快放弃结果找到这个赶紧试试

网友E:
为什么,烧录完之后,LCD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F(2017-09-13):
我觉得0X1C和0X1A两个寄存器配置有点不妥,首先0X1A这个寄存器的后三位是配置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的低通滤波器的,配成0X06就是带宽为5HZ的低通滤波器,而0X1C这个滤波器的后三位是配置加速度计的高通滤波器,配成0X19,是带宽为5HZ的高通滤波器,所以加速度计的数大部分被滤掉了,自然不会怎么变化

网友G(2018-05-15):
和单片机的连接图是什么?

网友H(2018-06-20):
下载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I(2019-02-21):
还不错,为我的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感谢

网友J(2019-04-15):
引用 网友I:
还不错,为我的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感谢

你好,你有做出来吗?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不错,为我的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感谢

你好,请问你也在做这个吗?有没有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J:
各位做出来的能飞享一下代码吗?非常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LCD显示的的值是01.2g,而且不会变化呢?

+1为什么数值不变

网友L(2020-04-07):
您好,请问这个是显示的角度 还是加速度?

网友M(2020-05-29):
引用 网友K:
+1为什么数值不变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2020-09-1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LCD显示的的值是01.2g,而且不会变化呢?

我也是,这咋处理啊

网友O(2021-03-30):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这咋处理啊

你好大佬,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P(2021-07-0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LCD显示的的值是01.2g,而且不会变化呢?

您好,请问楼主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