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C3043光耦可控硅 波形图出现了出现斩波现象

楼主(2017-02-13):
这是我的电路图:KKG是单片机输入引脚,低电平触发,但是现在波形图却出现了异常,一低电平就有信号,一高电平输出端就为零,黄色为高低驱动电平,红色为输出端电压。当驱动电平为高电平时候,输出端电压就为零,出现了斩波现象,而3043是自带过零检测的,不应该会出现斩波现象的啊。这是为啥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你这个波型向是  控制级的问题 , 查下控制端的波型再决定什问题

网友B:
有几点关键参考未说清楚:
交流电压是多少?
输出、输入分别接在哪两个点上?

网友B:
LED的参数(导通压降、反压耐压值、工作电流),双向可控硅的参数(维持电流、驱动电流、导通压降)

网友C(2024-03-02):
3043是随机触发,不是过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