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认识这东西?

楼主(2017-02-13):
哪位大大认识这东西?

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之间,不知道叫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容  电容的作用详见51hei:http://www.51hei.com/bbs/dpj-41680-1.html

网友B:
应该是保险电阻,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这个应该类似压敏电阻吧

网友D:
电容,应该是吸收浪涌电压用的

网友E:
老式电容,以前收音机里常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险电阻,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说:“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之间,不知道叫什么?有什么作用?”,注意“并联”。

网友G:
可能是压敏电阻,也可能是电容,光看封装很难,要查型号

网友H:
电容或者压敏电阻

网友I:
老式电容吧,拆开大头电视机里有好多

网友J:
瓷片电容

网友J:
压敏电阻,不太可能吧

网友K:
电容,应该是吸收浪涌电压用子

网友L:
电容,比较古老的那种吧

网友M:
压片电容

网友N:
这玩意就外观看很像 自恢复保险丝 或 独石电容, 看楼主说是 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之间,那应该是电容。

网友O:
这是压敏电阻,当电压突然变大时,电阻值变小,可以滤出浪涌

网友P:
这应该是电容,并联在电池中消除电压尖峰的!

网友Q:
好像是电容

网友R:
好像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S:
当然是电容

网友T:
一般是电容,,也可能是电阻,你百度百度上面的英文。

网友U:
电容啊。用来稳定电流的

网友V:
电容。陶瓷电容

网友W:
电容,大哥

网友X:
无极电容

网友Y:
起限压作用

网友Z:
并联在电池里的绝对不可能是保险丝,要不然电池早就短路了。

网友AA:
应该是电容器

网友AB:
电容,通交流阻直流,和他对应的是电感

网友AB:
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对效果的影响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AC:
老式电容。。。。。

网友AD:
独石电容,陶瓷的,一般都这个色

网友AE:
吸收浪涌的电容,无极性。

网友AF:
这是电容老哥

网友AG:
应该是电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