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入门,请教一下各位大神。8位的数码管,怎么控制让某一个显示字符?例如...

楼主(2017-02-13):
8位的数码管,怎么控制让某一个显示字符?例如:让第三位显示0。

网友A:
进行位选和断选即可!

网友B:
接上两个锁存器,分别控制位选和段选,位选控制数码管显示第几位,段选控制数码管显示什么数字,然后根据锁存器和数码管的工作原理给高低电平信号。我也是刚刚接触单片机,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C:
#include<reg52.h>sbit dula=P2^6;sbit wela=P2^7;void main(){wela=1;P0=0xc0;wela=0;dula=1;P0=0x06;dula=0;while(1);}

网友D:
动态扫描数码管,数据线先给数据,位选先也就是单位数码管的公共端给信号,先给数据后给信号,循环扫描

网友E: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扎扎实实的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否则即便别人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还会遇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两个锁存器,分别控制位选和段选,位选控制数码管显示第几位,段选控制数码管显示什么数字,然后根据锁 ...

谢谢了

网友F:
仅为位选控制就可以了,具体看你的硬件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