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提问题关于中断的

楼主(2017-02-13):
程序执行完中断以后 是回到中断的继续执行 。可我想执行完中断后 回到主程序重新开始,
能实现吗 怎么搞

网友A:
关键在于中断的溢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中断的溢出时间!

还请大哥 详解一下

网友A:
计算好主函数的执行时间,在定好中断的溢出时间就可以了!主函数刚执行完,中断就溢出,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之后回到主函数刚好重头开始!

网友B:
在主函数开头的地方做一个标记 start: ,中断执行完后,直接goto start。 如果不管堆栈情况的话。

网友B:
还有一种比较完美的方法,直接赋值pc指针到主函数,然后中断返回。

网友C:
在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标志,中断退出后再主循环里面判断这个标志,如果这个标志有效,则JMP 0

网友D:
跳转、更改PC值都可以。

网友E:
可以实现的。
楼上的几位朋友回答的都可以。 要回到主程序开头,就是跳转到程序开头的地址,
这个就是一条跳转指令的事儿。真正要注意的是:你中断没有返回。所以你跳转前后要恢复中断现场。
6# 楼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