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用PTR8000实现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无线数据传输
#

楼主(2017-02-13):
希望广大发烧友们能给个程序与仿真参考与解释,因为其他的都是用的PTR4000,这个是PTR8000.谢谢!!!

设计任务:
用单片机和无线数据收发模块PTR8000的组合,形成单片机的无线数据传输系统,与微机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设计要求:
  1)选择合适的无线收发器件(无线收发芯片的种类很多,经比较选择,选用PTR8000:数传频率为433MHz,串口传输速率最高为100Kbit/s)
(2)设计该模块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3)设计该模块与微机的接口电路
(4)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
(5)微机接收到数据后能够显示数据

网友A:
打错了,是SPI,不好意思,差点误导你!

网友A:
PTR8000它的核心芯片是挪威Nordic VLSI ASA公司的nRF905,τ 宝上有相应的模块买!一般来说与51通信方式采用的是ISP,但是一般的51是没有ISP模块,可以用普通的I/O来模拟ISP通信,不好的地方是这样做会占用CPU!懂的ISP的原理,其他的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