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炫光 51单片机心形灯制作 程序文件加proteus仿真 图解制作过程

楼主:
电子制作爱心灯程序文件加protues仿真.

所有资料下载(含仿真 程序 教程):
爱心灯keil

51爱心灯套件图解制作过程:

七彩炫光 51 单片机心形灯套件使用说明书

一、供电电压:45.5V
含有 32 只 LED 灯排列成心形图案,由单片机 IO 口驱动 LED 灯(低电平有效);写入程序控制 IO 口高 低电平,使 LED 灯灭或亮,形成各种花样效果, 特别是在夜间使用时,极富动感。原理图上看本电路分四个部份:最 小系统电路、电源电路、下载接口和心形灯电路;接上 4—5.5V 电源,按下 S1 锁存开关,单片机开始工作, 32 个 IO 口各串限流电阻和 LED 灯接 VCC,;哪个 LED 灯亮哪个 IO 口就是低电平,这些完全由程序来控制;本套件单片机已 烧写好程序,焊接组装好就可以接电源显示各种花样效果,本套件最适合在夜间相对较黑的环境中使用,距离 2 米以 外观看效果更加生动、有趣。

二、元件清单:

名称/规格
数量
名称/规格
数量
名称/规格
数量
名称/规格
数量
5MM LED(七彩)
32
0.25W 电阻 510 欧
32
电阻 10K
1
8P 排针
1
单片机 芯片座 DIP40
1
DC005 插头座
1
电解电容 10uF
1
12M 晶振
1
单片机 STC89C52(烧写
好程序)
1
8*8 自锁开关
1
瓷片电容 22P
2
PCB 板 83*73mm
1

三、原理图:
J3下载接口:PCB板上丝印从左往右:VCC   OI(MOSI)  IO(MISO)  SCK  RST  RX(RXD)  TX(TXD)  GND) 注意:电源正负极

四、安装注意事项:
J3 接口 8P 排针短边安装焊接,如果没有自己玩程序,可以不用安装;
J2 接口也是电源输入口,可以直接把电池盒线焊接到上面,与 J1 功能相同。 电解电容、发光二极管安装时注意极性,长脚为正极。单片机芯片座安装时注意 U 口方向,电源正负极不能接错,
会烧芯片;插头座中间正极,外边负极。

五、图解安装过程:

1、安装电阻,电阻随便安装(不分正负极)

2、安装焊接七彩灯时,方便找个 3V 电压的设备测一下灯再安装焊接,注意:长脚为正极
七彩灯怕静电,有条件的话电烙铁接地操作更好些。

3、安装晶振,瓷片电容,不分正负极

4、电解电容注意正极负              (长脚为正极)(PCB 板上符号+)

5、8P 排针安装,短边安装焊接

6、自锁开关不分左右

7、芯片座安装注意 U 口方向
8、焊接好的背面如下图

9、安装单片机注意 U 口方向,引脚装到芯片座上,注意检查一下是否都安装到位,之后压下去

网友A(2017-05-21):
很适合初学者学习,介绍的这么详细!

网友B(2017-09-08):
很好很强大 我很喜欢

网友C(2018-08-14):
相当期待能做出啦
就怕自己蠢,做不出来

网友C:
相当期待,就怕自己基础太薄弱

网友D:
请问一下那个PCB板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E(2018-09-18):
楼主,请问proteus文件在哪里,我下载了没找到

网友F:
pcb布板是在preteus 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