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显示器制作 学习萝莉的课程设计作品 用于测试电压

楼主:
学习萝莉的教程制作的电压显示器,处于学习阶段。用到的材料:STC15W408AS DIP28 单片机   数码管 四位共阳   可调电阻 10K

效果:

代码:
//用于测试电压的     用的单片机是 STC15F408AS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用于数码管显示具体数字  显示0到9直接用相应的数字做参数,显示1到9 加个点 用1到9乘以10做参数 0加一个点用11做参数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weizhi); // 用于确认那个数码管显示数字。  第一参数num是要显示的数字, 第二个参数weizhi是要在哪个数码管显示(最左边为1,最右边为4)
void Delay1ms();                //@12.000MHz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延时n毫秒函数
void Delay1us();                //@12.000MHz
void delay_n_us(unsigned int n);//延时微秒函数
unsigned int a; //保存模数转换后的数据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1ASF=0x9D;    //声明 P1口模拟功能寄存器  p1.7开启模拟功能
sfr ADC_RES=0xBD;  //声明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声明 ADC控制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用于控制哪个数码管亮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用于存储临时数据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B1=B2=B3=B4=0;

  while(1)
  {
    delay_n_ms(2);
    P1ASF=0x80;
        ADC_CONTR=0X88+7;
        a=ADC_RES;
        a=a*100;
        i=a/5100;
        //显示个位
        if (i==0) //如果是零点几伏就显示 零点
        {
           Display_num(11,3);
        }
        else
        {
           Display_num(i*10,3);
        }
         delay_n_us(20);
        //显示十分位
        i=a%5100/510;
        Display_num(i,4);
         delay_n_us(1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 //显示0到9直接用相应的数字做参数,显示1到9 加个点 用1到9乘以10做参数 0加一个点用11做参数
{
   switch(num)
        {
                 case 0:
                     {
                         DA=0;  DB=0;   DC=0;          DD=0;   DE=0; DF=0; DG=1;      DP=1;         //显示0
                         break;
                         }
             case 1:
                     {
                         DA=1;  DB=0;   DC=0;          DD=1;  DE=1; DF=1;   DG=1;      DP=1;         //显示1
                         break;
                         }
                 case 2:
                     {
                         DA=0;  DB=0;   DC=1;          DD=0;   DE=0;  DF=1;          DG=0;     DP=1;         //显示2
                         break;
                         }
                 case 3:
                     {
                         DA=0;  DB=0;    DC=0;          DD=0;    DE=1; DF=1;         DG=0;     DP=1;         //显示3
                         break;
                         }
                 case 4:
                     {
                         DA=1;  DB=0;  DC=0;          DD=1;    DE=1;  DF=0;           DG=0;     DP=1;         //显示4
                         break;
                         }
                 case 5:
                     {
                         DA=0;  DB=1;     DC=0;          DD=0;   DE=1;   DF=0;           DG=0;   DP=1;         //显示5
                         break;
                         }
                 case 6:
                     {
                         DA=0;  DB=1;     DC=0;          DD=0;  DE=0;  DF=0;          DG=0;    DP=1;         //显示6
                         break;
                         }
                 case 7:
                     {
                         DA=0;  DB=0;   DC=0;          DD=1;   DE=1;  DF=1;          DG=1;     DP=1;         //显示7
                         break;
                         }
                 case 8:
                     {
                         DA=0;  DB=0;    DC=0;          DD=0;  DE=0;  DF=0;          DG=0;     DP=1;         //显示8
                         break;
                         }
                 case 9:
                     {
                         DA=0;  DB=0;  DC=0;          DD=0;   DE=1; DF=0;           DG=0;      DP=1;         //显示9
                         break;
                         }

             case 10:
                     {
                         DA=1;  DB=0;   DC=0;          DD=1;  DE=1; DF=1;   DG=1;      DP=0;         //显示1加个点
                         break;
                         }
                case 11:
                     {
                         DA=0;  DB=0;   DC=0;          DD=0;   DE=0; DF=0; DG=1;      DP=0;         //显示0        加个点
                         break;
                         }
                 case 20:
                     {
                         DA=0;  DB=0;   DC=1;          DD=0;   DE=0;  DF=1;          DG=0;     DP=0;         //显示2        加个点
                         break;
                         }
                 case 30:
                     {
                         DA=0;  DB=0;    DC=0;          DD=0;    DE=1; DF=1;         DG=0;     DP=0;         //显示3        加个点
                         break;
                         }
                 case 40:
                     {
                         DA=1;  DB=0;  DC=0;          DD=1;    DE=1;  DF=0;           DG=0;     DP=0;         //显示4        加个点
                         break;
                         }
                 case 50:
                     {
                         DA=0;  DB=1;     DC=0;          DD=0;   DE=1;   DF=0;           DG=0;   DP=0;         //显示5        加个点
                         break;
                         }
                 case 60:
                     {
                         DA=0;  DB=1;     DC=0;          DD=0;  DE=0;  DF=0;          DG=0;    DP=0;         //显示6        加个点
                         break;
                         }
                 case 70:
                     {
                         DA=0;  DB=0;   DC=0;          DD=1;   DE=1;  DF=1;          DG=1;     DP=0;         //显示7        加个点
                         break;
                         }
                 case 80:
                     {
                         DA=0;  DB=0;    DC=0;          DD=0;  DE=0;  DF=0;          DG=0;     DP=0;         //显示8        加个点
                         break;
                         }
                 case 90:
                     {
                         DA=0;  DB=0;  DC=0;          DD=0;   DE=1; DF=0;           DG=0;      DP=1;         //显示9        加个点
                         break;
                         }
                 default :
                     {
                          DA=1;  DB=1;   DC=1;          DD=1;   DE=1;  DF=1;          DG=1;     DP=1;         //全灭
                         break;
                         }
        }
}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weizhi)
{
   switch(weizhi)
   {
      case 1:
               {
                        B1=1; B4=B2=B3=0;
                                  Display(num);
                                break;
                        }
           case 2:
               {
                        B2=1; B1=B3=B4=0;
                                  Display(num);
                                break;
                        }
            case 3:
               {
                        B3=1; B1=B2=B4=0;
                                  Display(num);
                                break;
                        }
                 case 4:
               {
                        B4=1; B1=B2=B3=0;
                                  Display(num);
                                break;
                        }

    }
}
void Delay1us()                //@12.000MHz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_n_u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网友A(2017-02-14):
我也研究过STC单片机的ADC,你这个是8位的ADC转换程序。我给你一个10位ADC转换程序吧,可以做1024级输出的,配分压电阻可做10.24V以内-1%精度。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4+ADC_LOW2);//1024格换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研究过STC单片机的ADC,你这个是8位的ADC转换程序。我给你一个10位ADC转换程序吧,可以做1024级输出的 ...

谢谢了,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C(2017-08-20):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