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路安全维修法 多年维修经验

楼主(2017-02-14):
驱动电路的好坏直接影响输出模块IGBT的工作状况。跟着我的思路去修驱动~首先把输出模块脱离电路(中,大功率的变频器只要拿下保险丝–高档机会有FUF如"安川G7机"报警,可解除它。小功率的没保险丝,模块(一般有二十几个脚)也不好拆下,可以在电路板PCB上找到模块电源输入端,把板正反面的铜泊用刀刻断。这样做模块无主电源供电,大胆上电修驱动。)接下来要了解驱动电路的构成,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驱动光耦和驱动放大电路组成,使用四组以上的独立电源,电源整流后的电压DC27V左右,用一个稳压二极管9.1V取出一个电压给IGBT的源极S,以常见的3120光耦来分析,变频器停止时,光耦6.7脚输出低电位到IGBT栅极G,用表量一下G,S是否为负压8V左右,如不是或小,去查驱动或放大电路,如果6个上下臂和制动IGBT的栅源电压为负,说明静态良好。下一步试动态,可启动变频运行,上下臂6个管的栅源电压应为正几伏"用指针表"明显,如不对查光耦输入端,一般电压在1.1V,正常后查光耦输出,6.7脚输出高电压,如果不是换光耦,用表测栅源电压应在3V以上,用示波器最好,但也没关系,因为机器的软件程序已设定好了脉冲的关系。最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用一根很细的铜丝或1A速熔保险丝代替原保险丝,上电启动变频,用表测输出电压,正常后要让它连续工作十几分钟,观察变频器工作状况有无不良之处。停机,接三个220V/40W的灯泡~星形,到U-V-W上试机,正常后装机恢复!如使用929.316之类的光耦,要考虑管压降检测电路的屏蔽,我的空间有介绍,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冷门的驱动,不讲了。这是我的经验,很好试,你也试试!别忘了赞我噢!

楼主:
问 : 会改abb,四方,三菱,富士,正弦的功率吗?
答 : 一般不要改动,确要改,一些新型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在环境设定参数中改变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值

楼主:
问: 根据工作中遇到的故障,自己的思路,解决的过程,结果而写出来的东西更好。此文只说了测驱动,并不是所有故障都需要测驱动,告诉人思维的方法更重要。另外你这样测驱动有点小问题,如果模块本身有问题,触发脚有问题怎么办

答 : 驱动维修,说明输出模块是好的,电路中的其它控制环节也正常,不要想的太多,多写下来要多少文字来表达,也不利阅读,特不出重点

: 我是喜欢这种动态测量的 有故障必然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