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开关电源 3844 安全维修法 多年维修经验

楼主(2017-02-14):
开关电源工作在高电压状态下,损坏后,维修人员往往一愁莫展。搞不好会再次损坏开关管-振荡IC-控制器件和二次回路器件-直至贵重器件IGBT模块。本人结合多年维修经验,把非常好的方法写下来与大家分亨,此法万无一失。首先确定3844的好坏:取一维修电源接到3844的7-5脚上,电压调到16V以上,电流调到20MA(这个电流指维修电源的短路电流,不管怎样,这么小的电流不会损坏各个器件),3844的8脚就有5V基准电压输出(如果没有,换3844),4脚有2V左右电压(如果没有,检查R-C定时器元器件,不大坏),3脚电压0V(如果有电压,开关管源极S上的电流采样电阻已损坏,更换),2脚电压2V左右(如果接近5V,稳压反馈光耦817输出端短路,较少见),1脚电压2V左右,6脚电压14V左右(如果低,检查IGBT栅极G上的保护稳压二极管,如果开关管损坏,此二极管必坏),当6脚有输出时,不要去考虑频率,波形,看维修电源显示的电流也就10几个MA。接下来用另一个维修电源(0~几百伏的最好,如没有,几十伏也行),将这个电源接到变频器中间直流环节P+和N–上,电压调到30V以上,电流0.5A。将二个电源接通,检测3844和开关管的电压(这个故障不讲了),如果正常,二次回路就有电压输出(如某路没有,用电阻法检查,多为整流二极管或滤波电解电容击穿损坏,很多见),如驱动IC上有供电电压2V左右,去掉输出模块的供电,防止损坏,逐渐调大直流环节电源电压,同时监测反馈环节817.431的工作状况(当然也可以用维修电源接到二次回路上,常见431接在5V供电上,调试反馈电路),当电压调到400V时,正常,可关闭16V维修电源(如果不能维持,可能IC的自供电回路上的二极管开路了或滤波电容失效,很多见),如正常继续调高电压,边检测,当电压调到600V时,各路输出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显示正常(电压低会显欠压),同时"短路充电电阻继电器"会吸合或产生开通"三相半控整流桥"信号。维修已大功告成,当然也可以用示波器,我的空间有介绍。匆忙中应朋友要求所写,不完善之处请谅解。希望能帮到你!别忘了赞我噢?

楼主:
这方法百试百灵,我用它维修连板子铜泊断了,也方便检测到

网友A(2022-01-28):
此方法甚是好用,我基于此思路,马上自制了一个直流高压电源,0-600V可调.带隔离,很是安全.

网友B(2022-10-14):
谢谢高手维修心得分享!

网友C(2023-09-24):
谢谢分享难得的维修心得。

网友D(2024-03-01):
高手谢谢!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