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b的原理-参数-逻辑功能

楼主(2017-02-14):
变频器中的开关电源常采用高性能单端输出式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器芯片UC3844b为核心的控制电路。它的兄弟器件还有3842.3843.3845,功能参数大至相同,封装形式双裂八脚,有贴片式和択脚式。引脚功能:1脚COMP-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与2脚接有反馈网络,决定放大器的增益和频响。2脚UFC-反馈电压输入端,与内部误差放大器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2.5V进行比较,产生控制电压,控制脉冲的宽度。3脚ISENSE-电流信号采集端-过流检测,检测开关管源极上串接的小电阻上的电压信号,与误差放大器输出的误差电压比较后,产生调制脉冲宽度的脉冲信号来控制功率开关管的通断。4脚RT/CT-定时端,外接定时电阻R和定时电容C,决定振荡器工作频率f=1.8/RC,用示波器测量是锯齿波。5脚GND-接地。6脚OUTPUT-输出端,形式为图腾柱输出,在功率管关断期间提供低阻抗的反向抽取电流回路,加速开关管的关断。用示波器测量是矩形波。7脚Vcc-电源端,内部有输入欠压锁定电路,当电压低于16V时,芯片不工作,当电压大于16V时,芯片工作,工作后当电压低至10时,芯片停止工作。说明3844工作开启阈值电压是16V,关闭阈值电压是10V。3844的工作电流是15MA,最大工作电压是30V,不工作时的静态电流是1MA。8脚VREF-基准电压输出端,芯片工作后提供5V基准电压,为4脚提供振荡电源。

楼主:
常见故障: 3844失效损坏,3844的7.5脚上并联的保护稳压二极管1N4746-18V的击穿,电容47UF/50V的容量下降失效,可更换100UF的,7脚电源端来自开关电源的反馈电压回路上的限流电阻损坏和整流二极管损坏,开关管损坏,源极s上的限流小电阻损坏(0.5欧姆以下),开关变压器损坏,漏极D上的保护二极管.电阻.电容损坏

楼主:
问题 : 请教一下,3842的功能和维修方法和3844是否一样,谢谢。

答案: 二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