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泰单片机45R17进位标志,内置函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14):
        count_vr_check = 0;
        vr_ad -= vr_ad_max;
        vr_ad -= vr_ad_min;

        _c = 0;
        _lrrc(&vr_ad);
        _c =0 ;
        _lrrc(&vr_ad);
        _c = 0;
        _lrrc(&vr_ad);
     ADvalue=vr_ad;
//////////////////////
这段程序,是AD采集十次,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
        _c = 0;
        _lrrc(&vr_ad);
        _c =0 ;
        _lrrc(&vr_ad);
        _c = 0;
        _lrrc(&vr_ad);
这部分怎么理解?_c进位标志怎么理解?

网友A:
如果 _c是进位标志,那应该是每次   _lrrc() 函数内部涉及到的计算会改变进位值, 每次进入计算前需要清0,否则会影响计算结果。  你说的 “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 都在 _lrrc() 函数内部吧,关键是要搞明白这个函数的结构和算法。

网友B:
差不多接近零吧 但是湿度值一直维持在50和65之间,这完全不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