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PLC”的那些事

楼主(2017-02-14):
“无线PLC”的那些事
1. 无线PLC是什么
众所周知,PLC是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的可编程控制器。
超过95%的用户选择进口品牌PLC。在众多PLC的品牌中,西门子、三菱及欧姆龙占据绝对的优势。
S7-200是西门子PLC代表产品,堪称价廉物美,是国内使用最多的PLC。西门子也不生产无线PLC
所谓无线PLC就是给PLC增加无线数据终端使其具有无线通信的功能。
其实达泰无线PLC,它不是PLC的替代品,而是实现PLC无线通讯的辅助产品。

2. 无线PLC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PLC增加无线通的功能
如果PLC增加达泰4无线数据终端,就如同给PLC插上了翅膀,没有了通信线的束缚,PLC的应用空间就会更加广阔,无线PLC就是“飞”起来的PLC,具有无限可能
无线PLC具体来讲,就是将PLC通过RS485口与无线数据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起来,实现PLCPLC之间,PLCHMI触摸屏之间,PLCPC组态软件以及PLC与智能仪表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和数据交换。

第二层含义是指用无线测控终端替代PLC
大家知道PLC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其不足之处就是需要编写程序,而且许多功能没有用,价格比较昂贵。
无线测控终端不需要编程,是具有少量开关量输入输出或模拟量输入输出终端产品,在一定场合可以替代PLC功能。
达泰1系无线测控终端,有4DI8DI4DO8DO开关量信号的传输方案,也有4AI8AI4DO模拟量信号的传输方式,无线通讯距离可以覆盖3公里。即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也可以实现点对多点通信,不需要编写程序,不需要布线,一般电工就可以调试使用。

3. 达泰无线PLC的优势
无线PLC”,对我们来说很美妙,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人们真真需要知道的是达泰无线PLC所带来的好处:
    操作简单稳定可靠和专门定制
个特点也正是达泰无线PLC用户最受欢迎的。
    达泰无线PLC的显著特点是操作简单,因为用户不用看说明书,更不用编程就能操作使用。
    达泰无线PLC为何具备稳定可靠的特点?因为达泰产品经过了十年的市场运行考验,是由二十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带头的专家团队设计的,产品关键部件全部采用进口元件。
    达泰具有PLC无线通讯专家团队,提供完全本地化的技术支持,可以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用户希望在一个PLC模块上同时具有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等功能,同时输出既要有继电器的,还要有晶体管的。这种一般通用PLC不能提供的特殊需求,达泰无线PLC专家团队可以快速为用户“专门定制”。

网友A:
巨控无线PLC基本功能介绍

逻辑编程控制功能
自带8路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或者两路模拟量输出,可以按需选择,输入输出可以是开关量、模拟电流(0~20mA)/电压(0~10V)、NTC测温、PT测温,按需选择,灵活方便。
如果i/o点数不够,可以通过带485通讯(modbus rtu协议)的扩展模块进行扩展,扩展的I/O通道可以达到百路以上,完全可以满足中小型系统的要求。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电脑对远程PLC梯形图下载和监控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PLC编程软件如STEP7或者 GX Developer,即可方便的下载远程对应的PLC程序,查看梯形图,上传梯形图。也可以远程下载触摸屏。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呀,不知道穿透能力和通讯速度和可靠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