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器件的拆焊技巧分享

楼主:
下面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贴片元器件的拆焊~图1中的IC是坏的,现在要把它拆下来

首先用小刀或小工具清理焊盘和IC引脚上的绝缘漆或绝缘脂,使引脚锡亮,左手拿松香焊锡丝放在IC引脚上,右手拿尖头烙铁加热焊锡丝,使锡溶化粘在IC引脚上,使引脚形成二条光亮的锡带,如图2。

用50W以上的尖头烙铁以拖动的方式连续加热二条锡带,三四遍后焊锡完全溶化,在烙铁移动到IC引脚中间时,立即用烙铁头拨动IC主体,使IC脱离焊盘,轻松取下。当然也可以使用热风枪,

图3,把风枪温度调到最大500度以上,风量适中,连续加热二条锡带,十几秒钟后焊锡完全溶化,用尖头镊子轻松取下,但这种方法容易影响周围的电路,小心操作。接下来是按装新器件,首先用松香水涂在焊盘引线上,或用松香粉沫散在焊盘上,用干净的焊铁头加热清理焊盘引线,使引线湿润光亮,引线上的锡是不能完全清理掉的,在烙铁头加热引线时,尽量向外围移动,使引线上残余的锡留在焊盘外围。用小工具清理焊盘引线上的松香杂物。取一块新的IC,在松香的帮助下给IC引脚上锡,使引脚湿润光亮无毛刺,把IC正放在桌面上,用手指压一下,使IC的引脚向上稍微翘起一点,将IC放正在焊盘上,用尖头镊子压住IC中间位置,眼睛不好的同志可用放大镜观察一下,放好后可用尖头焊铁加热焊盘外围的锡,锡溶化后烙铁头向内推动IC引脚,使引脚在焊盘上成直角,要四对角先焊,焊好后休息一下,再焊其它脚,全部焊好后可用放大镜观察一下,不好的地方可用少量锡补焊。图4是新装的IC。如果你的技术还不是很好,要多加练习,同时不要忘了赞我噢!

网友A(2017-02-14):
: 用风枪吹这还不是小孩摸鸡嘎

: 用铬铁就拿下了。用风枪焊bga还有点说法

: 我用烙铁取下929贴片IC已操作过几百次,相当熟练,不信你也试试

: 929贴片IC贴片我都用铁。我以前修手机换BGA-MDM6200 手机CPU芯片,要植锡,相当熟练,不信你也试试

: 我觉得你都没焊过BGA-CPU

: 两边上锡就下来了

网友A:
bga是指什么呀?

: BGA的全称是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结构的PCB),它是集成电路采用有机载板的一种封装法,脚位在下面,脚有一二百个。风枪就是给他用,焊前要植锡板植焊,当然水平高也可不用。有胶封的更要有水平拆庄。否则损坏多层板。。。。。。
: GBA焊台一万多,我没有
: 你确实是电工

网友B:
我喜欢用电烙铁。

网友C(2017-03-24):
眼神不好,最怕贴片了

网友D(2017-05-21):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E:
如果是拆好的芯片,用这种方法会不会弄坏?

网友F(2017-07-26):
936拆双边带红胶的飘过 !(tssop封装)

网友G:
其它的都好,最怕就是遇到贴片,特别是贴片引脚很近的,想弄台热风焊台来弄这种贴片元件

网友H:
眼神不好的人,买个度数最大的老花镜带上,拆焊细小元件很方便。

网友I(2017-11-09):
贴片贴片,两把烙铁一起开工,左右一起焊化后抬起集成块。

网友J:
恨不行有3只或4只手

网友K(2017-12-12):
认真学习好经验

网友L(2019-08-24):
本人高度近视贴片元件要命

网友M:
涨知识了 不错不错

网友N:
用短路发热式快速烙铁做成相应的形状,预先铜丝镀好锡加适量松香。使两列引脚同时榕化配合镊子可以方便的拆解下来,4周引脚的还没试过,同理,应该可以吧?

网友O(2023-05-06):
刚开始焊的时候搞废了好些,现在熟练了用烙铁焊贴片效果很不错

网友P:
取下来堆锡就可以,很容易。

焊接上去的时候,这个还不算密脚,拖焊就可以;关键是连锡管脚的处理:连锡的管脚也可以采用堆锡再敲击的方式,也可以用铜线吸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