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CVF-G3变频器 报Er17故障代码 电流检测错误

楼主(2017-02-14):
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疑难故障–一台康沃CVF-G3变频器模块坏,取下模块后给变频器通电,变频器报Er17故障代码,查说明书为电流检测错误,《电流检测电路玩的就是运放》查光耦A788J和运放LF347–微控制芯片MB90F562B无结果。后来一想788的输入端电源是取自上臂U.V相的隔离驱动电源,量一下788的5.8脚果然没有5V电压《因模块已拆下,上臂的信号U.V和输出的U.V在PCB板上没构成回路,不通》将信号UV和输出UV分别联接,一切正常!

网友A(2019-06-20):
我的CVF_G345KW变频器送电后显示电流检测错误,我去掉U相的电流互感器的插头后显示欠电压,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将V相的电流互感器插头插在U和V的位置都显示欠电压,将U相的电流互感器无论插在U相还是v相都显示过电流,请帮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