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磁控管2M217J和保险丝5kv0.7A坏

楼主(2017-02-14):
电磁炉磁控管2M217J和保险丝5kv0.7A坏,磁控管的电阻值是0殴姆,书上说是1欧姆左右,注意,不信测一下

网友A(2017-09-13):
灯丝电阻就是很小的。烧保险一般是高压整流管损坏。

网友B(2018-04-14):
磁控管桩头对地短路了

网友C(2019-08-19):
楼主,看内构,应该是美滴的吧,我那台不管怎么测都是符合标准的,可是就是不产波,加热不了,最后换了磁控才完事,就是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阻就是很小的。烧保险一般是高压整流管损坏。

对的  灯丝电阻用万用表不好测量 因为数值太小  可以灯丝单独接个稳压电源  测测额定电压下的电流  对于小阻值的 我都这么测量

网友E(2023-08-22):
磁控管接头,可以拔下来,换一个

网友F(2025-12-07):
引用 网友E:
磁控管接头,可以拔下来,换一个

磁控管座击穿的现象占比很高!干脆不用管座!砸碎取出管座插片环氧绝缘板做支撑绝缘,插片直接接灯丝,我用了好几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