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图2

楼主:
连接图1
这里使用arduino duemilanove通过电位器控制一个舵机转动
使用原件:
arduino duemilanove一块
10K电位器一个
舵机一个
面包板一个
面包板连接线若干
这里要注意,不要使用电脑usb供电,因为如果电流需求大于500ma,会有烧毁usb的可能,推荐使用电池外置供电。
电位器左右两脚分别接3.3V和GND,中间接模拟口0。
舵机接5V和GND,信号口接数字7号口。
把下面代码下载进入arduino,然后再进行线路连接,运行时一定要使用电池供电。[pre lang="arduino" line="1"]int readPin = 0; //用来连接电位器
int servopin = 7; //定义舵机接口数字接口7
void servopulse(int 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int pulsewidth=(angle*11)+500; //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 //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Microseconds(20000-pulsewidth);
}
void setup()
{
pinMode(servopin,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
void loop()
{
//读取电位器(传感器)的读数,接到3.3V,值范围从0到660左右
int readValue = analogRead(readPin);
//把值的范围映射到0到165左右
int angle = readValue / 4;
//发送50个脉冲
for(int i=0;i<50;i++)
{
//引用脉冲函数
servopulse(ang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