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超声波,怎样集合

楼主(2017-02-14):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T2MOD=0xc9;
sbit in1  =P1^0;
sbit in2  =P1^1;
sbit in3  =P1^2;
sbit in4  =P1^3;
sbit in5  =P1^4;
sbit in6  =P1^5;
sbit in7  =P1^6;
sbit in8  =P1^7;

sbit ina  =P3^4;  //电机PWM-A
sbit ina2 =P3^5;
sbit inb  =P3^6;  //电机PWM-B
sbit inb2  =P3^7;

sbit bz_l =P2^0;  //避障左
sbit bz_r =P2^1;  //避障右

sbit moto_pwm =P3^2;//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sbit Trig = P0^2;
sbit Echo = P0^3;

uint tt = 0;//变量定义
uint num=0;//变量定义

uchar pwm_lefr=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duojiguizhong=14;//舵机归中1.5ms
uchar duojiguizhong1=14;//舵机归中1.5ms
uchar tmp,w,sudu;
void Conut();
void  StartModule();
void init() ;
void delay1(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1;y--);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0;y++);

}

void pwmmaic()//产生PWM
{
        if(pwm_lefr<=duojiguizhong)
                moto_pwm=1;    //舵机PWM
                else
                moto_pwm=0;
                if(pwm_lefr>=200)
                pwm_lefr=0;
}

void duoji_kz()//舵机控制
{

        duojiguizhong=9;
        delay(100);  //转头时间
        StartModule();
        //Conut();     //测速运行程序就卡死了

        duojiguizhong=16;
        delay(100);

        duojiguizhong=24;
        delay(100);

        duojiguizhong=16;
        delay(100);

}

void qianjin()
{
        in1=1;in2=0;in3=1;in4=0;in5=1;in6=0;in7=1;in8=0;

}
void houtui()
{
        in1=0;in2=1;in3=0;in4=1;in5=0;in6=1;in7=0;in8=1;

}
void zuozhuan()
{
        in1=0;in2=1;in3=0;in4=1;in5=1;in6=0;in7=1;in8=0;

}
void youzhuan()
{
        in1=1;in2=0;in3=1;in4=0;in5=0;in6=1;in7=0;in8=1;

}
void tingzhi()
{
        in1=0;in2=0;in3=0;in4=0;in5=0;in6=0;in7=0;in8=0;

}
void bizhang()        //避障
{
    if(bz_l==1&&bz_r==1)
         qianjin();
        if(bz_l==0&&bz_r==1)
         zuozhuan();
         if(bz_l==1&&bz_r==0)
         youzhuan();
         if(bz_l==0&&bz_r==0)
         {
                 tingzhi();
                delay(100);
                houtui();
                delay(500);
                zuozhuan();
                delay(200);
                qianjin();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Conut()
{
     while(!Echo);//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关中断
    SCON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 =0x20;//定时器1为模式2 8-bit自动装载方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PCON=0x00;//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波特率9600  11.0592M
        TL1=0xfd;
TH0=0;
TL0=0;
        ET0=1; //        T0中断允许
        TR0=1; //        启动T0定时器
        TR1=1; //        启动T1定时器
        EA=1;
        ES=1;
        duojiguizhong=16;
        duojiguizhong1=16;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qianjin();break;
     case 2:houtui();break;
     case 3:zuozhuan();break;
     case 4:youzhuan();break;
     case 0:tingzhi(); break;
     case 7:duoji_kz();break;        //舵机         C
     case 8:bizhang();break;        //避障        D

   }
}

void tiaosu () //调速
{
        switch(sudu)
        {
                                case 5: w=40; break;         //A
                                case 6: w=75; break;         //B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ctrl();
        tiaosu();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d;
                                TL0=0xae;
         tt++;
        pwm_lefr++;
        pwmmaic();
        if(tt<w)
        {
                ina=1;
         ina2=1;
                inb=1;
         inb2=1;
        }
        else
        {
                ina=0;
         ina2=0;
                inb=0;
         inb2=0;
        }
        if(tt==100)
        {tt=0;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ES=0;
        RI=0;
        tmp=SBUF;
        sudu=SBUF;
        ES=1;
}
问下 Conut() 运行无效??是定时器问题吗?

楼主:
没高手高速我或给个思路吗

网友A:
蓝牙是用来控制小车模式还是运动形式的,可以将蓝牙的命令放在串口中断中执行

网友B:
1、首先蓝牙、超声波与单片机在硬件上是如何搭接的。(如:都接串口)
2、两者的数据与单片机的如何协议的。(如:波特率、串行格式)
3、程序中当有分别处理二者的子程序。
4、系统中二者有数据中断时,各子的处理子程序应分别响应(或先做标记,而后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