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打嗝式保护维修一例 嘉信变频器JX300-4T0550P

楼主:
今天晚上修一台嘉信变频器JX300-4T0550P,直观检测,模块以炸,母排飞弧,拆机后检测电源驱动板,电源部分损坏严重,如图片上所示。 恢复线路,更换损坏的零件后,试机,瞬间稳压取样部分的LM358炸裂,更换后,发现有击穿了飞弧声,短时反复开机,发现是启动电阻的固定胶老化击穿,清除后试机,出现打嗝式保护。 检测UC3842的3脚电压0.02v,不应该是过流保护,又分别检测次级各路电源,没有发现短路点,反复检测UC3842及外围没有发现问题,单独加电源检测UC3842,正常。 又单独检测取样回路,发现8脚的TL431电压只有0.25V,更换后电源正常

网友A(2017-02-14):
今天又修了一个30的,嘉信变频器,发现3842的2脚悬空也会打嗝

网友B(2017-07-10):
我是嘉信厂家的,感谢您修好了嘉信在外地的机器,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