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外解码时间计算

楼主(2017-02-14):
很多程序都是用以下时间段,都说是最基础的红外程序,
可是找了很多资料都没说到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主要问题程序如下: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
请问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另外我现在想移植到STC12C2052AD内,12Mhz晶振。这时间段应该改为多少?

网友A:
不知道不知道

网友B:
实际上,你是对串行数据的工作原理不清晰。研读一下串行工作原理就明白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