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拼接屏黑屏或者闪屏的三大解决方法

楼主(2017-02-15):
  在互联网+的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开始逐步构建以及完善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而作为信息管理系统其中的终端显示设备,液晶拼接屏自然占据了其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液晶拼接屏的相关性能就成为企业选择液晶拼接屏非常关注的因素。但是液晶拼接屏作为电子产品,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难免会遇见一些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液晶拼接屏出现黑屏或者闪屏的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处理会给使用者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那么,当液晶拼接屏出现黑屏或者闪屏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别着急,下面小编为您解答。
  一般来说,液晶拼接屏黑屏的原因基本上是:电源,适配器,板卡,再者最坏的结果屏坏了。而其中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电源这一块,接下来,我们就采用万用电表、连接线数根以及红色、绿色指示灯各一只来分析并解决液晶拼接屏黑屏的问题。
  液晶拼接屏出现黑屏,三个步骤教您一步搞定:
  首先是检查电源,我们可以采用万用电表来进行如下三步检测:
  1、把万用表的黑色表笔插在负极,红色表笔插在负极,调至电流档位,然后利用万用表检查液晶拼接屏内部的电流是否正常,并判断电源的插头以及电源的插座、配线是存在短路或者是短路的情况,然后再检查电源开关是否为为开启状态。屏幕黑屏可能是电源没有插紧或者是线路松了。
  2、打开液晶拼接屏的定时器,万用表调至电流档,利用万用表检查定时器内部电流是否正常,并查看定时器内的红色、绿色指示灯是否同时亮,如果不是同时亮的话,及时更换好质量好的红色、绿色指示灯,并更换电路连接线。
  3、万用表调至电压档,检查液晶拼接屏的屏幕是否有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及时联系产品提供的厂商,更换屏幕。
  在进行电源检查的过程中,如若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没有任何反响,指示灯不亮,先用万用表万用表丈量电压,假如没有电压或者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呈现了问题,也就是说点源局部出了问题。这种毛病很常见,普通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呈现毛病,有部份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所以,我们在停止液晶拼接屏播放时,要确保电压是稳定的!另外一种状况是程序被冲掉可能会招致不开机,这就像我们的电脑开不了机,有时分是软件的缘由,这就需求我们重新购置软件。
  液晶拼接屏出现闪屏,三个步骤教您一步搞定:
  液晶拼接屏出现闪屏的情况一般是因为电源适配器损坏,电源插头不稳,电压不稳,vga线接口不牢固,或者线出现破损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针对这些闪屏产生的原因来一步步针对性解决:
  1、重新连接vga线,认真参阅产品连线说明书,根据上面的说明来认真的进行连线,接口要插紧,避免出现短路或者是接触不良等现象产生。
  2、利用万用表检测液晶拼接屏内部连接线,找出接触不良或者是短路的线路,并更换上高质量的电路连接线。
  3、用万用表检测液晶拼接屏幕的电源是否接地,屏幕闪烁可能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如果出现问题,把电源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