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LM338构成的高精度大电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7-02-15):
如图所示为一种高精度大电流稳压电源电路。该电路采用额定输出电流为5A的三端稳压器LM338做成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其特点是:(1)输出电流大。额定电流为5A,最大允许峰值电流为7A。(2)电路简单。(3)电压调整率可达到0.012%N,漂移可达0.0005V/H。(4)输出电压在1.25~32V之间可调。
    实际使用时,图中整流以后的部分直接应用就可以。

网友A(2018-08-25):
国内(环境)市场上,99%的LM338K都是非真品,出不了额定电流.我上过好多当了~

网友A:
我不得不用LM317来并联吧,2-4颗LM317可直接并联,可达到LM338的效果!

网友B(2019-06-30):
还是这个338使用方便

网友C:
某宝上有拆机件,我买过一片,可以达到5A以上,价格12元左右

网友D(2023-01-22):
电路明显是错误的,档R3调到0时,由于DW稳压管的存在,最低电压并不能调到0伏。

网友E:
楼主,你这电路图DW二极管取值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电路图DW二极管取值多少?

你可以用 LT1083 线性稳压器

集成三端LT1083 线性可调稳压电路
51hei.com/bbs/dpj-1411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