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软件触发硬件中断?

楼主(2017-02-15):
因为需要,本需要写一个51单片机程序,比如我写了个 int0 中断函数,当按键按下时候马上执行,但是程序里面达到一定条件下也必须立刻无条件执行这个函数,我想问的是,如何用软件触发这个中断呢,谢谢!

网友A:
把中断函数里面的内容单独封装成一个普通函数,进中断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主程序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B:
或许你可以试试直接写入IE0 = 1;试试

网友C:
直接将中断标志位置“1” 。
TCON
7        6      5      4      3      2       1       0
TFl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中断函数里面的内容单独封装成一个普通函数,进中断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主程序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主程序在调用这个函数处理数据的时候一但中断来的再去调用这个函数的话结果您应该懂得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程序在调用这个函数处理数据的时候一但中断来的再去调用这个函数的话结果您应该懂得了吧。

其实,如果只要求实现相应功能的话,可以写成两个函数, 一个是中断函数,一个是普通函数,各干个的不就行了。如果两个函数有共同的数据不能错乱,那就在访问前 禁中断就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只要求实现相应功能的话,可以写成两个函数, 一个是中断函数,一个是普通函数,?鞲筛龅牟痪? ...

这和vc vb 易语言等pc编程语言有很大差别,pc上的局部变量地址可通过系统自动分配,就算是多线程大量调用1个函数也很少会产生数据混乱,不同进程和线程的数组以及变量在内存中可能不是连续的,函数返回后所有局部变量包括大数组都会瞬间被释放,如果用在c51平台的话对一个变量分配动态地址的话就需要消耗更长时间和占用更多字节的内存。

网友F:
学习一下,感谢大家!

网友G:
我想问的是,如何用软件触发这个中断

网友H(2017-04-23):
感觉直接将IE = 1 ,就可以进入中断了吧。

网友I:
外部中断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直接将中断标志位置“1” 。
TCON
7        6      5      4      3      2       1       0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