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2.2KW变频器报故障EFAL维修过程

楼主:
蓝海华腾2.2KW变频器报故障EFAL,故障描述为,输出电流过大,直流端电压过高,变频器内部插接件松动,空载上电试机报故障,以为霍尔互感器坏了,把霍尔互感器拆下来上电还报故障,变频器六路驱动电路用的驱动光耦是PC923,一时无从查起,无意之中按操作面板,发现直流电压显示的数值是860伏,掐指一算,应该是电源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威胁到逆变模块的安全,就报故障EFAL,拆机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发现R32阻值异常,拆下来测试为无穷大,换电阻后试机正常,直流电压532伏。

网友A(2017-02-15):
: 太牛了,可以当教师了。

: 怎么把直流平波大电容器拆了

: 陶工你好,他那个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在大电容旁边,烙铁太大下不去,把电容拆下来腾出点空间,电压检测电阻个头太小,跟小米差不多,

: 专家级别

网友B(2017-12-04):
我写在自己QQ里面的案例咋会在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