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型号的安规电容参数,是用在LED电源产生漏电时附加的原件么?

楼主:
这个是一款电灯开关附带的安规电容,说明书上介绍如果开关在关闭的状态下所控制的LED灯仍有微弱亮光可以把这个安规电容加到开关输出端。我还没试这个安规电容是否管用。现在正好有个LED灯出现这种情况想把这个安规电容加在LED电源的输入端,不知道是否可行!我发现这个安规电容有不同的容值,这个容值的大小对漏电流有什么影响么?如果想解决LED灯在关闭状态下还有亮光的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么?

网友A(2017-02-16):
设计良好的LED灯无关闭还亮这一说

网友A:
有时将火线零线对调一下也行。但不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