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串口发送程序

楼主(2017-02-16):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EN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EN_DDR P1DIR
#define LCD_RS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RS_DDR P1DIR
#define LCD_DATA_PORT P2OUT  //以下3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DATA_DDR P2DIR   //一定要用高4
#define LCD_RS BIT6
#define LCD_EN BIT7
#define LCD_DATA    BIT7|BIT6|BIT5|BIT4 //4位数据线连接模式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void LCD_en_write1(void);  //上升沿使能
void LCD_en_write2(void);  //下降沿使能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rev;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发送字符函数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等待TX buffer为空
   UCA0TXBUF = c;      // TX ->RXed character  发送字符c
}
void putstr(char *s)  //发送字符串函数
{
   IE2 &= ~UCA0RXIE;  //发送时先关闭接收中断,不接收
   while((*s)!='\0')  //如果没有发完,就继续循环发送
    {
     putchar(*s);
     putchar('\n');  //发送换行符
     s++;
    }
   IE2 |= UCA0RXIE;    //发送完了打开接收中断
}
void Init_USTAR(void)
{
BCSCTL1 =CALBC1_1MHZ;   // Set DCO1MHz
DCOCTL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P1.1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第二外围模式选择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其他默认:软件复位使能 USCI逻辑保持在复位状态,用于设置串口
UCA0BR0 = 8;            // SMCLK1MHz 115200    8
UCA0BR1 = 0;            // 1MHz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UCA0CTL1 &= ~UCSWRST;
  IE2|= UCA0RXIE;            //  接收中断使能
}
void main()//主函数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LCD_init_first();
LCD_init();
Init_USTAR();
_BIS_SR(LPM3_bits+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LCD液晶操作函数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热启动)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en_write2();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ms(50);
}
//液晶使能上升沿
void LCD_en_write1(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液晶使能下降沿
void LCD_en_write2(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command)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0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1
  LCD_en_write1();          //E上升沿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data=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写地址函数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 address);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串,列x=0~15,y=0,1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 s );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x=0~15,y=0,1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 data);
}
//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N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_1us();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N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等待TX buffer为空
UCA0TXBUF = UCA0RXBUF;         //TX -> RXed character  发送接收到是数据
rev=UCA0RXBUF;
putchar(rev);
LCD_write_string(0,0,rev);
  delay_nm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