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程序问题,ATMEGA128,4051选通,求帮助

楼主(2017-02-16):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AVRde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灯低电平点亮
#define led_1  (PORTE=PORTE&0XC7) //PE5亮,PE4亮,PE3亮000  11000111
#define led_2  (PORTE=PORTE&0XCF) //PE5亮,PE4亮,PE3灭001  11001111
#define led_3  (PORTE=PORTE&0XD7) //PE5亮,PE4灭,PE3亮010  11100111
#define led_4  (PORTE=PORTE&0XDF) //PE5亮,PE4灭,PE3灭011  11101111
//*******************************************************************
//*****************************************************
//函数名称:void PORT_INIT()
//函数功能:端口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void)
{
     uchar a,b;
//4051初始化
     DDRE=0X38;   //00111000
     //PORTE=0XC7;  //11111111&11100111=11000111
         PORTE=0XFF;  //11111111&11100111=11000111
//PA口,PB口作为输入口初始化
     DDRA=0X00;
         PORTA=0X00;
         a=PINA;
         DDRB=0X00;
         PORTB=0X00;
         b=PINB;
}
//*****************************************************
//*****************************************************
//4路选通
//*****************************************************
void xuantong_jiance(void)
{
      uint a,b;
         // unsigned char j;//4路
            unsigned char j=3;//4路
          unsigned char channel;//表示4路哪路选通即PE口状态
           channel=j;
           channel=0x38&(channel*8);
            if(channel=0X18)//00000000
                 {
                 led_4;
                 a=PINA;
                  b=PINB;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j;//4路
         uchar channel;//表示4路哪路选通即PE口状态
    PORT_INIT(); //11000111
         //xuantong_jiance();
    while(1)
        {
         xuantong_jiance();
         }

  }

网友A:
先用文字说明你程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