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30KW变频器报故障(模块保护)

楼主:
康沃30KW变频器报故障(模块保护),测试主回路没有问题,拆机测试驱动板,驱动板动静态电压正常,这是咋回事,因变频器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测试触发引线发现有有一相阻值异常偏大5K左右,拔下插排线,用砂纸打磨三相触发插针,测试阻值都在10K多一点,重新装机,带负载运转正常,开关多次不报故障

网友A(2017-02-17):
: 你又延长它寿命了、一年前好象修过,好好伺候,还能多活几年。

: 上面那个风机电源也坏了,风机早也不转了,给他外加了个风扇,这机器也是缺胳膊少腿的

: 我记得电源板给换成开关电源了。好象还有一台康沃的风机换成220v的了。能多挣两钱就修。这种机器到外面没人修腐蚀厉害。太麻烦累人"阿。

网友A:
: 教你一个法。用烘箱烘一下。有时故障就消失了。

: 太潮,环境恶劣,都是一堆废品

: AM300的还可以,没那么多故障,一般都是整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