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 需要左手控制一个180°的旋钮,右手投放料 产品制作

楼主:
有一产品制作,需要左手控制一个180°的旋钮,右手投放料;一个产品过程旋钮要多次在不同角度停留,多次投放料;一个工作过程大概30分钟。
有多种产品,所以旋钮每个次制作过程旋转的角度跟停留时间不同,每个产品制作过程,投放料也不同。

需求:目前方案是在这个旋钮上加个波段开关,如附件所示。旋钮转到一个触点,就记录位置和停留时间,一个过程结束后,通过wifi上传服务器。等需要时从服务器下载,通过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旋转到对应触点位置,停留同样时间。

目的就是对这个波段开关的使用进行记录并由电脑模仿。

再进一步就是跟手机连接,手机后台提前预设所需投料。操作前将投料在手机上排序,操作时投一种料在手机上点一下对应投料。
目的是生产时在手机上点开始,旋钮自动旋转,到了记录的时间,语音提示所需投放料。

目前,求大侠提供好的方案或者好的建议。万分感谢,愿意指导的大侠请私聊辛苦费用并留下QQ

网友A(2017-02-17):
看了三遍不是很明白你的构思:直接说出你要达成的目的就可以了。
对于为何要用旋钮,不太明白。直觉上:无需用旋钮,当有更好的方法。

你的目的是不是(连蒙带猜):
1、先人工以经验,进行一次投料的过程,用电脑记录下此过程,存库。
2、如果再次进行同样生产时,就让电脑去干,而投料的过程则从已存库的数据中调取。
3、是不是旋钮所对应的位置就对应一种料?也就是说:用旋钮的位置,告诉电脑当前正在投入的是何种料。
如果我猜的不错,就有更好的方法,如果猜的不对,就当是白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三遍不是很明白你的构思:直接说出你要达成的目的就可以了。
对于为何要用旋钮,不太明白。直觉上:无 ...

您前2条说的很对。第3条不对,旋钮是控制压力的,根据投料状态,靠师傅感觉不停变换停留位置的。
旋钮是机器上自带的。附件波段开关是听别人建议,想加在旋钮上记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