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的BMS开发 谁家的采集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7-02-17):
准备搞车用锂电池组的BMS开发,大家给推荐一下,谁家的采集芯片比较好,采集的电池串联数不同,采集芯片的种类要多一些,谁家的主控芯片比较好,多给推荐几家。

网友A(2018-08-04):
可以考虑一下深圳泰昂公司的

网友B(2019-10-15):
有程序吗

网友C(2022-03-15):
#在这里快速回复#mc9s08dz60

网友D:
电压采集ltc6811和tc6803都可以,MCU推荐STM32或飞思卡尔。
LTC6811简介(百度收一下资料很多)
  LTC6811是一款多节电池的电池组监视器,可测量多达12个串接电池并具有低于1.2mV的总测量误差。0V至5V的电池测量范围使LTC6811成为大多数电池化学组成的合适之选。所有12节电池可在290μs内完成测量,并可选择较低的数据采集速率以实现高噪声抑制。可以把多个LTC6811器件串接起来,因而能在长的高电压电池串中实现电池的同时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