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原理的数字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程序怎么设计

楼主(2017-02-17):
用80C51单片机取代所有数字控制集成电路。同时,通过软件消除按键的抖动,克服数字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中因按键抖动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概念不准确:
输出电压是否抖动,不取决于单片机!
单片机只能向稳压系统提出输出要求!这个要求可以准确,也可以随时作出调整,你只能做到这一点。
而稳压系统是不是能听从于单片机的要求,就要看稳压系统的控制能力与精度,以及响应速度了,这里很复杂,又是另一个系统,与单片机无关了。

网友A:
楼主的目的如果只是用单片机的输入替代数字电路的输入,当然OK,单片机原本就是数字电路,只不过高级一些。

网友A:
对于稳压性能及效果,无实质性的改进。建议考虑改进的必要性。

网友B:
LCD-1602显示原理介绍    液晶显示原理  液晶显示的原理是利用液晶的物理特性,通过电压对其显示区域进行控制,有电就有显示,这样即可以显示出图形。液晶显示器具有厚度薄、适用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直接驱动、易于实现全彩色显示的特点,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便携式电脑、数字摄像机、PDA移动通信工具等众多领域。 液晶显示器的分类  液晶显示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通常可按其显示方式分为段式、字符式、点阵式等。除了黑白显示外,液晶显示器还有多灰度有彩色显示等。如果根据驱动方式来分,可以分为静态驱动(Static)、单纯矩阵驱动(Simple Matrix)和主动矩阵驱动(Active Matrix)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