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把其他PCB文件导入到当前PCB文件中来

楼主(2017-02-17):
怎样把其他PCB文件导入到当前PCB文件中来:手头已有的PCB文件,只需要稍加改动就可以成为你想要的PCB文件,或者,你手头已有的PCB文件,其PCB板的尺寸、外形、边框、定位孔、外切角、内切角都适合你当前想要画的PCB板,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现存的PCB文件导入到你当前的PCB工程中来,稍加修改即可完成任务。导入的方法:打开正在绘制的PCB工程文件-----点击屏幕顶部菜单:工程------添加现有的文件到当前工程------弹出:选择文档添加到当前工程 对话框------根据文件所在的路径找到选择的文件后双击该文件----该文件添加到了当前工程中------在当前工程文件的打开页面------单击屏幕右下角的system-----点击projects工程-----在屏幕左侧弹出的工程菜单中-----可看到以前存在的PCB文件已经添加到当前PCB工程中。

网友A(2021-01-29):
可以直接剪切复制的把,然后按板子形状进行布局修改,然后就从原理图更新到PCB,这样应该比你那个要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