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提供一下c语言思路

楼主(2017-02-17):
有四路数据,怎样用C语言实现四路数据哪路被选通

网友A:
c语言使用switch编写
switch  是一个开关语句,和case配套使用, 和if else 判断语句差不多, switch  语句是用于多分支语句进行条件判断。下例为用switch语句编写的四则运算: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double N1,N2;
   char Operation;
   printf("输入运算的两个数");
   scanf("%lf%lf",&N1,N2);
   printf("请输入运算符(+,-,*,/):");
   switch(Operation)
   {
        case '+':printf("%lf%c%lf=%lf",N1,N2,Operation,N1+N2);
          break;
        case '-':printf("%lf%c%lf=%lf",N1,N2,Operation,N1-N2);
          break;
        case '*':printf("%lf%c%lf=%lf",N1,N2,Operation,N1*N2);
          break;
        case '/':printf("%lf%c%lf=%lf",N1,N2,Operation,N1/N2);
          break;
  }
}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明白。收藏!

网友C:
用SWITH CASE语句.

网友D:
你应该用电路实现吧,CD40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电路实现吧,CD4052

恩恩,用的4051,,单片机用的atmega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使用switch编写
switch  是一个开关语句,和case配套使用, 和if else 判断语句差不多, switch  语 ...

谢谢,收藏